想买450PRO 请问他和450V2有什么配件通用?

楼主(2009-10-01):
以前飞450V2的 手里有不少易损件,想知道和PRO有什么件是通用的,比如 大齿盘 横轴 尾轴 大桨 尾桨 球头扣 脚架 尾管 平衡杆 等 请知道的朋友详细说下 谢谢大家 (不通用的易损件也说说)

网友:
主轴、横轴不通用,别的基本都通用。哦,脚架不通用。

网友:
LZ你自己找找论坛的帖子,以前我们的讨论过了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网友:
大齿盘 大桨 尾桨  尾管 平衡杆可以通用,球头扣用可以用,但是会比较紧

网友A:
还有旋翼头上面: 平衡杆固定座, 相位器,平衡框, 这些都可以通用.

另外Sport的十字盘甚至比V2 的还便宜 不过已经有人用坏过了.

V2的十字盘比较成熟, 不会出问题

楼主:
十字盘Sport 与 PRO  与 V2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Sport/Pro的斜盘比V2大, 据我所知是这样, Sport跟Pro好像就只有涂装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旋翼头上面: 平衡杆固定座, 相位器,平衡框, 这些都可以通用.

另外Sport的十字盘甚至比V2 的还便宜 不过已经有人用坏过了.

V2的十字盘比较成熟, 不会出问题

平衡杆固定座V2和PRO是不通用的,和SPORT是通用的,小心哦

网友:
在这里问下各位魔友,PRO飞的感觉是不是比一般的450要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衡杆固定座V2和PRO是不通用的,和SPORT是通用的,小心哦

哦. 以为LZ问得是Sport, 是我的错误.

网友:
PRO和V2通用的易损件有:
完全通用的:大桨/副翼/大齿盘
马马忽忽通用的:副翼杆/尾翼/尾撑/球头扣(非紧急代用不推荐,关键部位)
非易损件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