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决一下

楼主(2009-10-01):
各位高手,小弟说新来都,也说新手,买都说迪乐美 6通道USB都
模拟器
。现在有个用G3.5出点问题,请高手解决。
问题是:1、在G3.50中油门横轴都舵在游戏里没有反应,这么也设置不出来,在FMS里可以应用。
2、在G3.50中,4个微调到头里,依然有调不到平稳。(如:起飞向后,我把前后飞行都调到起飞向前飞行调到头,飞起来都时候,还说向后飞)请高手解决!
3、谁有G3.50都中午补丁,请发一个!
劳驾了~

网友A:
 是大舌头么

网友B:
各位高手,小弟是新来的,也是新手,买的是迪乐美 6通道USB的模拟器。现在用G3.5出点问题,请高手解决。
问题是:1、在G3.50中油门横轴的舵在游戏里没有反应,怎么也设置不出来,在FMS里可以应用。
2、在G3.50中,4个微调到头里,依然调不到平稳。(如:起飞向后,我把前后飞行都调到起飞向前飞行调到头,飞起来的时候,还是向后飞)请高手解决!
3、谁有G3.50都中文补丁,请发一个!
劳驾了~
1、在通道映射里设置,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0961
2、模拟器里的飞机都是理想状态,好象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我把前后飞行都调到起飞向前飞行调到头”我看不懂
3、网上有

网友C:
不明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