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化油器螺丝滑丝了

楼主(2009-10-01):
刚刚买的三叶52。化油器的螺丝孔在拧的时候滑丝了。然后看了其他同学的帖子找了大点的螺丝装上去。家里面就只有电脑后盖上面用的那个螺丝,比划了一下,比原来的螺丝打那么一点点,长度一摸一样,拧着也比较紧,就用电起子开工了,结果就两边的螺帽都拧断了。螺丝断在里面了。现在是化油器装的比较紧,螺丝我不敢说在飞的时候不掉出来(掉进去是不会的)所以,大家帮忙出个主意,让他们两个保持现状永远的留在我的发动机上面。感谢大家!我的计划是704硅胶(耐受温度250,可我不知道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外壳温度有多高。

网友:
上个AB胶看看,摩托发动机用它都无问题!

网友A:
修化油器用电起子?????你疯啦!!!!!

网友:
化油器的温度不高,可以用AB胶的

网友:
用铁丝做个卡子之类的什么把它顶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化油器用电起子?????你疯啦!!!!!

应该是说:攻牙用电起子?????你疯啦!!!!!

网友:
呵呵,只是螺丝断在里面了还是小事情,怕化油器的螺口断裂掉进曲轴里面,顺着曲轴口进到机箱体,那你的引擎就好报废了哈,不要忘记化油器的螺口有一边不是很厚哈,精细的东西,不能拿差不多来筹合!~!~!~

网友:
上个照片,多角度,清楚点的
帮你看看又啥解决办法

楼主:
用704硅胶,点了两点。希望能管用。谢谢大家啦!报废了也是个教训(国产的铝材和螺丝都不过关)

网友:
属于设计问题,拆多几次或用力稍大就滑牙,我的现在也是滑牙,我点了502,以后如果再松脱,我就换贯穿螺拴,外面旋紧。

网友:
找颗长点的螺丝,对穿,加垫片螺帽即可,实际使用对发动机影响不大。
或者找2颗大点的螺丝换上。
发动机震动大,打胶不可靠。

网友:
你怎么知道掉不到里面去呢?万一掉进去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把两个断头取出来,然后取一长螺丝惯穿拧紧。如想减小对进起面积的影响可把穿过喉孔中部的螺丝锉扁。
拧小螺丝不要太用力!特别是铝螺孔的螺丝!
好多人不管拧什么螺丝都用最大的苯力气,傻不傻!

网友:
你已经尽力了…… 希望记住这个教训吧,当务之急,是把断头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