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电子设备

楼主(2009-10-01):
能不能帮我500直机配一下电子设备清单性价比高一些的。谢谢了。

网友:
直接YT套装就可以了

网友A:
DS510,速度快,缺点是拉力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不知道飞3D够不够,反正航线是没问题,如果打算直接上3D的话可以用5245,但是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动力就用亚拓的原厂电机电调,虽然发热有点可怕,但是飞一块电多晾一会儿,问题不大。尾巴用401或者750,配9254,9257锁尾有点吃力。

网友:
用DS510的话,舵机未到家前先把舵机齿轮备个10包!!!炸鸡肯定3个全部扫!!!!!各人已经准备了8包!!!!30一包,又一个DS510的钱!!

原装动力练练悬停马马虎虎,3D还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510,速度快,缺点是拉力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不知道飞3D够不够,反正航线是没问题,如果打算直接上3D的话可以用5245,但是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动力就用亚拓的原厂电机电调,虽然发热有点可怕,但是飞一块电多晾一会 ...

510飞3d足够用。 电机用xxd的 性价比高。

网友:
我用的DS510,GY520,9254原装电机电调

网友:
500ESP性价比不错,配件用三寨的

网友:
我用的是DS510+9254,MIKADO MINI V-BAR,问题是510虚位大,力量也不足,无副翼系统对舵机要求很高的,看上了MKS的9660A+,价格不菲呀
3个下来可能要1200多了

网友:
以前有个贴子统记了很多的啦

网友:
那個帖子,請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510,速度快,缺点是拉力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不知道飞3D够不够,反正航线是没问题,如果打算直接上3D的话可以用5245,但是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动力就用亚拓的原厂电机电调,虽然发热有点可怕,但是飞一块电多晾一会 ...

5245千万别用,实际速度比标称致少慢一倍,而且壳很烂,基本上每炸必坏壳。。

网友:
401 9254 5245 原厂电机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