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调试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10-01):
新手入固定翼,安装到电机这一步。

电机于电调连接好,电调插入接收机的thro接口,然后给油,电机就象手机震动一样,然后就没有反映,反复几次都是如此。

望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电调通电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通电了没?

通电了,陀机没有问题,就是无刷电机震动

楼主:
上几张图片,各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
有一根线没接  也就是实际没连上  检查焊接处

网友:
这样很危险,小心短路啊

网友A:
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那我估计电机缺一个相位,要钳形表才能检查相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那我估计电机缺一个相位,要钳形表才能检查相序啊

这么严重啊!?
我从新检查了一遍,所有接口都没有问题,不过还是震动起的。
不知道电机有没有正负极,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LZ,建议你把你的香蕉头全部检查一遍,是否焊接牢固了?
还有,不要那样用胶带把3个头缠到一起,那是错误的.你买设备的时候没买点热缩管吗?没买用黑胶布也可以,但是一定分开了缠!
还有一个最最严重的问题,图上无法看清楚你的浆是如何安装到电机上的,如果就是那么套上去的话,那么你该庆幸你的电机无法启动!

网友:
还有一个最最严重的问题,图上无法看清楚你的浆是如何安装到电机上的,如果就是那么套上去的话,那么你该庆幸你的电机无法启动!

这个是外转子,没事的

楼主:
报告元帅

我又检查了一遍,确实没有问题,不会是接触不良的反应。

热缩管我弄不好总是掉,缩所以我用了黑胶布。

桨没有固定,随便套上去的,是松的。

谢谢元帅的安全提醒。

不过还是没有转动,就是哒哒的震动!

继续请教!?

网友:
呵呵 热缩 热缩 你整好后热----缩了没啊?
一般象你描述的这个情况就是3条线中 有1条接触不好  你用万用表 再测试下 不要挂浆测试  切记!!!!

对了 检查电机内是否有异常物体!  呵呵 要是手上还有别的电调么换了测试下还是比较好呢!

网友:
电池沒电了

网友:
晶体查了没?
这样把电调包装先拆掉,万用表检查一下,先确ren电调是好的再说

楼主:
报告各位前辈问题已经解决

昨天晚上我把橡胶头全部拆掉,直接将电调和电机连接起。

然后把电机也拆了清理了一遍。

最后通电调试,成功!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