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有这个电子称的图纸。

楼主(2009-10-01):
请问,哪位大侠有这个电子称的图纸。上海寺港电子有限公司生产,DS685B型在此感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找这图纸做什么?要维修吗?我拆过几台电子称都是数码管显示,你这台是液晶显示。我想称重计算部分应该一样,要看我就给你画一个,线路比较简单复杂的是程序。修过一台显示乱码的,找了一台一样的把24C02复制了一个就好了,要是单片机坏掉那程序咱可写不了

楼主:
现在开不了机,查不了,想找图看看如何下手。

网友:
查5V供电;单片机复位;晶振。

楼主:
供电是好的,其它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和这个一样吗?

网友A:
不好意思帮不上忙了,和我的几台电子称采用的电路结构不一样

网友B:
不能私自改装,违法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帮不上忙了,和我的几台电子称采用的电路结构不一样

不客气,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私自改装,违法滴~~~~

是修理,并非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