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一变频器

楼主(2009-10-01):
前两天淘了个380v变频器和一个plc,变频器不知能不能改成220v输入的,记得以前有人改过好像是短接检测电路的分压电阻,可我对电不太懂,哪位老兄能告诉我那个分压电阻的位置啊?先看图

楼主:
还有这个能做什么?

plc

网友:
F1不可以连电脑编程的要用专门的编程器。变频器三相改接两相可能只要把缺相检测电路破坏掉就好了,可能整流桥堆也要该一下呵呵这些我多没试过因为我用三相的。试试看我是这么想的

楼主:
等热心的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问电子精灵吧

网友A:
380v的改成220供电 很简单 你的那个变频器是三菱的 没看到型号  看体积应该是个小功率的  应该没有 缺相监测
一般改2个地方就ok了
1  辅助开关电源 短接 一半电阻
2 电压检测 电路 短接一半电阻
一般4kw一下的没有缺项检测 所以不要考虑着部分电路
要是不会改 发个下面的那个大板子的高清照片给我 我帮你看看

网友:
支持电子小精灵 多多帮模友淘些小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v的改成220供电 很简单 你的那个变频器是三菱的 没看到型号  看体积应该是个小功率的  应该没有 缺相监测
一般改2个地方就ok了
1  辅助开关电源 短接 一半电阻
2 电压检测 电路 短接一半电阻
一般4kw一下的没 ...
电路板有两层,上面一个小的下面一个大的不知那个电路在哪上面,明天光线好时照张清楚的给你.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电子的洋垃圾也敢要啊?九成九都是坏的,人家收这些都是拆上面的元件出来和提炼金铜的

楼主:
今天拍的电路板图,请电子小精灵帮忙看看!

楼主:
还有中文使用手册http://www.mitsubishi-gz.com/30/INV/FR-A044.asp

楼主:
继续上图,如有不清的地方我再去拍。

网友:
伙计你着是从旧货市场掏的就不敢包正个好的!要是从厂设备上拆的那还凑合!

楼主(2010-01-28):
引用 网友A:
380v的改成220供电 很简单 你的那个变频器是三菱的 没看到型号  看体积应该是个小功率的  应该没有 缺相监测
一般改2个地方就ok了
1  辅助开关电源 短接 一半电阻
2 电压检测 电路 短接一半电阻
一般4kw一下的没 ...
精灵兄能告诉我这个电阻咋短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