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怎么改无刷?

楼主(2009-10-01):
拉马怎么改无刷?需要些什么?能告诉我嘛?还有那个双路转换时什么?谁可以卖一个给我啊 ?

网友:
LAMA改无刷?有意义吗?

网友:
  等俺,彻底完成 E016 的 共轴改装之后!!就有玩的了!!

E016 全新的空机才 228元,,便宜啊!!

网友:
改无刷lama的应用。改无刷lama,满足四合一的条件就可以改成功。
1、通常大部分改无刷lama 的模友,必须使用这些配件:2个无刷电机(代替原来2个有刷电机),2个无刷电调,2个信号转换器,然后接入到原来的四合一中。经济实惠,油门线性由转换器和无刷电调、有刷电调三个配件决定。简单操控
2、另外一种改法就是不用原来的四合一(或者原来的四合一已经损坏),用以下配件:2个无刷电机(代替原来的2个有刷电机),2个无刷电调(代替四合一中的有刷电调),1个陀螺(代替原来四合一中的陀螺(建议新手要有老手情况下操作调试),建议使用非锁尾陀螺(锁尾陀螺由于灵敏度和电调反应速度不一致,有时会造成追尾,且很贵,不建议使用),一个混控(v尾混控,混控第三通道油门和第四通道副翼,有高级控的不用购买v尾混控,可以直接设置)。这样lama中的四合一就完全被代替了,最后采用陀螺方法遥控也要好一点的(相比代价较大)自己衡量吧

网友:
同问:有必要吗?

网友:
嗖嗖以前的帖子

有详细的介绍,
整体下来, 按4楼的方法1,
大概要几百呢.
值不值得自己考虑吧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
能具体点吗

须然好久前己不玩这小机现飞600了但好有兴趣研究一下LAMA有两个舵机应该接升降和付翼吧两个电调接油门和螺距吧舵螺仪接方向吧设方向与油门螺距混控吧但又不明白两个电调怎样接收舵螺仪的信号锁尾哦

网友:
到飞行机器网有整套无刷套件

到(飞行机器网)有整套无刷套件!!!!

网友(2010-01-02):
9楼的问题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我也想知道锁尾是如何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