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215能不能用A123电池

楼主(2009-10-01):
SJM215用1200毫安.15C能悬停接近5分钟,用1250毫安25C能悬停6分钟,都不长。不知能不能用A123
电池
,它是30C左右?

网友A:
26650的肯定不行,每个70g重。
18650还可以一试,每个40g,不过电压低了,2S 6.6V,3S重量又上去了
期望LZ一试

网友B:
18650 是4.2的

网友A:
原帖由
kulewei
于 2009-10-1 21:20 发表
18650 是4.2的
A123也有18650规格的FeLi
3.3V 1.1Ah 最大持续放电电流30A

网友C:
搞笑吧?重量轻的锂电时间短,换了重量重的A123时间会变长?
A123唯一的好处是便宜耐操,充电时间短。性能上和锂电是有相当距离的,最不利的是重量太重,装在飞机上要牺牲机动性和飞行时间。在200级的小鸡上基本上想都不用想。

楼主:
看来还得乖乖用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