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回小白,买了飞驰油直

楼主(2009-10-01):
灰机全貌,这样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初次启动就被我压断的塑料脚架,PP材质,中间有中空部分。

出厂时就人工切割过的部件,也不知影不影响强度。

磨车的时候搞的到处是油。摸发动机是冷的,想当然给它加了个塑料管。 结果磨完车就化了。。

这个喷油的问题各位是怎么处理的呢?

这里漏油,给它敲了个密封垫。问题解决。:loveliness:

换电子设备,把原机的陀螺仪扔掉。换上固朗的平衡仪。

摇控也换了, 原机摇控很有问题,发射机距直升机过近时陀螺仪失效。

传说中的坚固结实的玻璃钢机壳。看红框处。

据说这个叫航拍架。可能是下降过快。。已经完蛋了。

换个角度看下, 好像这个铝管质量本身不咋的。

这个应该是质量问题,没炸机,只是脚管那里弯了, 再看这个, 已经变形了。明个自己车一个.

还是看我儿子喽。心情好。。

俺家的邪货儿子。 :loveliness:

再来张。看大鸟喽

网友:
汗一个机罩

网友:
居然把儿子艳照发上来,等你儿子长的了 我告诉他。

楼主:
  没看我儿子那鸟呀,岁半的孩子, 那本钱比4-5岁的还大。明儿个娶个老婆光这本钱也容易呀。

网友:
此机有点太山寨了吧。飞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如此可爱的小朋友在1000米以内。

网友:
我操,现在阿病哥,连排气也自己做了呀。

网友:
阿宾哥的飞机你也感买  你真牛X

网友:
最后一张JJ向下要出水啦

楼主:
其实也没指望过这机子多好, 咱也说不商家好坏话。大家伙自己看。

闲着没事,按淘宝上的配置给它算了下成本:
机体  30级油直:      800左右。
发动机 三叶32级       380左右。
5010舵机 38*5               190左右。
陀螺仪                80左右。(在淘宝上找到外形跟它差不多的,应该性能也差不多)
摇控设备 天地飞06-A   175.
大桨                   55
机壳                   50
材料上一共是 :      1730元。
航拍架               260(按阿宾自己避震的价格+舵机+材料) 来算的。
启动杆               50(网上卖价,有车床、铣床自已D个应该不要20块)
启动器               165
点火电               40.
另配了套大小桨       55+10=65
快递费               100。(七天才到,也不知算不算快递 )
总共应该是           2410。

实际上玩到现在。已经投入:整机2930+平衡仪980+油150+电瓶85+摇控器(换了2.4G的)380=4525.

网友:
4525可以玩sport了

网友:
机体  30级油直:      800左右。

它那种机体,我看600块差不多了。太烂了。别的油机我没用过,比起我的450,那球头扣,紧得用手转动,都得费点劲。

楼主:
那机体还算结实。螺距调整结构也还蛮不错,就是做工和配合精较差,螺距微动的时候舵机动,螺距并不会动,大幅度调整才有反应。球头扣还算可以, 不松不紧。

没玩过其它的油直,这机子旋翼轴承用的还的确不少,差不多所有运动件都用一轴承。只是材料好像很软。连接大桨的中间那根两头有螺丝的金属杆很容易变形。

网友:
玩这个 !真不如买神龙的了!

神龙的比这个好多了 !这个配置 简直是 杀人配置!

网友A:
我也当过小白买过三通大飞机,一次飞就完蛋了。所以我现在建议新手都买亚拓

网友A:
另外补充一点,我现在的固朗飞机基本上换了一个遍,看来还是亚拓的好

网友B:
这机我汗一个

网友C: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更是个安全隐患啊,珍惜生命,远离山寨

网友D:
没省到钱啦。当时看他网站飞的很好。也看了它淘宝的的记录,也没有差评(不懂)。再说我买来最计划是做航拍。这个带个航拍架,就是这样子选的。
不过看来咱这小白鼠当的也值呀, 之前只有模友说不好, 但没有图片, 也没有实飞记录。现在好了, 大家伙想买前,看下我这个贴就好了。图文并茂,好坏我也不去评论,朋友们的自己去看。
:loveliness:

网友E:
球头扣不松不紧。。。
有空我就上传一个这个球头扣的视频给大家看看!
有其它油直的,也可以上传个视频比较下。

网友F:
在下佩服,折腾不是罪

网友E:
阿病哥球头扣视频,这也能叫不松不紧。

网友D:
楼上的, 咱可以同病相怜了。 你什么时候买的?看样子是塑料板旋翼头的, 我可能比你走运的,打电话问过, 说是现在的新产品。有改进,但对这低价格的机子,品质本身就不要做太大指望,不过还好, 我是车/铣都有, 除了大桨,其它的炸机我也不用买配件,昨天炸机旋翼中轴/主轴今天就都自己车的。
也好, 买这机自己也不得不多练车铣手艺了。

网友G:
简直是拿群众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网友:
呵呵 配置真的 吓人啊
不过 LZ 心态挺好 说 就这价格我也不想他 飞机能好到哪去! 这么想是对!! LZ 当个小白 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