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两款 传输设备之间 徘徊

楼主(2009-10-01):
一个是 1.2G 1.3G 0.8W足功率无线传输器,FPV 无线微波800mw 正品栢通

还有一个是 台湾原装进口无线传输器700MW,FPV无线影音1.2G 0.7W,正品百特

到底哪个好用 哪个距离远 效果好 ??

网友:
告诉你 标的正平不代表他就是正品,,10个有9个假,,已经很多人上当并且在论坛发了解剥的帖子,自己翻翻把..

网友A:
百特700MW的不错,我在用 实际没有700MW,估计四五百左右。不过性能尚可,很稳定,温度升高也不会有频率飘逸,这点做的不错

楼主:
距离那个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特700MW的不错,我在用 实际没有700MW,估计四五百左右。不过性能尚可,很稳定,温度升高也不会有频率飘逸,这点做的不错

能否问一下,这个700mw的距离能传多远?只用原配天线的情况下。

网友B:
你飞得高,而且接收机位置高的话,1.5km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飞得高,而且接收机位置高的话,1.5km无问题

百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