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射桨。

楼主(2009-10-01):
4G6,飞了一次,炸了。桨扫了,破了皮。横轴也有点弯。双桨严重,震动明显。

手上没有其他配件,只有随机带的一副新桨,换上后双桨和震动都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
起飞悬停,刚离地,只听嗖一声,三个物体以很高的速度分离,其中两个各奔东西,另一个旋转坠地。
找齐三件物品,原来坠地的是机身,而各分东西的,是两个桨,带着各自的桨夹。

仔细一看,内丝横轴,一端的螺丝脱出,试拧一下,滑丝了。

配件真贵。
初步估计,以我目前的水平,要练成此机,至少需要5000大洋。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一个只飞过4#3的人。。。我,第30块电池了,还没炸的换配件呢。。。就扫了小齿换了个继续飞。。

后来那个小齿又炸了,这次没扫,发现是轴那里裂了,这一裂可好了,呵呵用502沾上后,没问题,再炸的时候裂的地方开,502一下就行了,不扫齿了哈哈

楼主:
我和你一样,只飞过4#3B。
我的4G6一到手就被高手炸了,我也没办法。
我甚至不知道飞机原来就很难控制还是炸后才难以控制。

不过你给了我信心,谢谢。

网友A:
我觉得4G6蛮好飞了~~~
当然450稳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4G6蛮好飞了~~~
当然450稳的一塌糊涂~~~

骗人,好飞你还卖给我

网友:
出厂时,大桨没有调好,更严重的是尾舵的位置没有调好,直接影响锁尾

网友:
同情楼主,现在4g6我都停飞了

网友:
彻底的解决办法---改外丝横轴!

楼主:
LS的不错,但是我不明白,外丝和内丝,强度有差别吗?

网友:
不是吧!这么小也射?

网友:
螺丝太细,对精度要求极高,精度不够,极易射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完全明白了,谢谢三木大叔。

有条件的话,看来我也要改一改了

网友:
哈哈,拧紧就没事了,你坏的地方和4G3通用,其实不能用劲的拧,那么小的螺丝,拧到头再稍微用力一点就OK了,我一般射浆夹都不是螺丝的问题,都是轴承分家(坏了,盖子断开了,导致内圈出来)了的问题!!
修修又能飞了,我的4G3以前和你一样,主要还是不能人机沟通,你的反应不能和飞机同步,练习一段时间后,会发觉很好飞了!
我的4G6很好飞,调试得很顺畅!!飞行感觉和4G3差不多,我现在还不能做动作,都是在练习悬停!!

网友(2010-03-30):
呵呵,lz运气好,没有被射中,为你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