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速度越快,则陀螺仪感度可相对提高”,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9-10-01):
在GY401的说明书中,讲:

陀螺仪的感度大小会因尾舵机的不同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尾舵伺服机的速度愈快,则陀螺仪的感度可相对提升。”

假设有两个数码锁尾舵机,第一个是0.12秒/60度,第二个是0.07秒/60度,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是不是使用第二个时要把陀螺仪感度提高一些?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还有,使用数码锁尾舵机,为什么要把陀螺仪的“延时旋钮”设置为零呢?

网友:
不是提高,是降低,数码舵机延迟就是调到0的,因为精度比模拟舵机高

网友A:
高手都去哪了?怎么没人解答。难道一定要先有个砖,才能引出玉来?
以下是我的理解,很多属于想当然,不一定对,或者说一定不全对,欢迎斧正。
------------------------------------------------------分割线------------------------------------------------------
所谓陀螺仪的感度,其实就是灵敏度。(感度这个词不是很好理解)
而灵敏度,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时间上的灵敏度,一个是空间上的灵敏度。
时间上的灵敏度,可以理解为采样频率,空间上的灵敏度,可以理解为采样分辨率。
------------------------------------------------------分割线------------------------------------------------------
先说时间上的灵敏度,也就是采样频率,如果陀螺仪的感度与此有关,那么就是说,感度越大,采样频率越高。
也就是单位时间内,更多次判断飞机姿态,更多次给舵机提供修正信号。
因此,这个频率应该与舵机的速度有配套的关系,假如舵机执行一个修正信号需要0.1秒,而陀螺每0.05秒采样一次,那么就会造成误差积累,上一次的指令还没有被舵机执行完,陀螺又得到一个新的姿态(这个姿态还处于修正过程中),又一次给舵机命令。这样舵机就会来回抖动,飞机的尾巴也就会摆个不停。
所以,尾舵机速度快,陀螺仪的感度可相对提升,可提高锁尾质量。
反过来说,尾舵机速度慢,陀螺的感度就应相对降低(为了与舵机配合而浪费了陀螺的精度。感度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锁住,如果感度降得太低,就没有锁尾效果了)。
------------------------------------------------------分割线------------------------------------------------------
再说空间上的灵敏度,也就是采样分辨率。如果陀螺仪的感度与此有关,那么就是说,感度越大,采样分辨率越高。
也就是对飞机尾巴的偏离更敏感,在低感度下,尾巴偏离1度,陀螺也许认为没有偏离,而在高感度下,尾巴偏离一度,陀螺认为尾巴已经偏离了,会让尾舵机修正偏离。
这个感度也与尾舵机的速度有关,但不是那么明显和直观。这个方面的感度,主要与尾舵机的精度有关,并与之配套。
比如,陀螺感度很高的情况下,检测到飞机尾巴有0.1度的偏离,于是通过运算,认为尾舵机需要转动0.02度来修正偏移,陀螺给尾舵机信号:转动0.02度。但我用的尾舵机太烂,每转一格是0.1度,那么就根本没法定位,本来飞机姿态的误差有0.02度(对舵机而言),修正一次后,误差变为0.08度。
这时,如果我降低陀螺感度,让它只能分辨0.5度的偏离。这样一来,0.1度的偏离被忽略,尾舵机没有动作。只有当偏离达到了0.5度,陀螺才控制尾舵去转动。
假如陀螺计算得到的舵机转动角度,正好等于尾舵机转动一格的角度,那么修正后就可以认为没有误差了。
------------------------------------------------------分割线------------------------------------------------------
陀螺仪延时。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我认为陀螺延时功能的设计,正是为了与尾舵机配套而生,不知对否。
------------------------------------------------------分割线------------------------------------------------------
说完了,以上都是我的理解,请大侠们赐教。
上述角度等数据,仅为说明问题而杜撰,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去哪了?怎么没人解答。难道一定要先有个砖,才能引出玉来?
以下是我的理解,很多属于想当然,不一定对,或者说一定不全对,欢迎斧正。
------------------------------------------------------分割线---- ...

总体上解释的比较准确和通俗,不容易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简单的答 案。要透彻的理解的话需要去学习经典控制理论。不过LS已经很接近了。

网友A:
太高兴了

能得tristone大侠的肯定,太高兴了。
不过大侠说了,还只是接近——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得tristone大侠的肯定,太高兴了。
不过大侠说了,还只是接近——同志仍需努力。

大侠真的不敢当

不过当年学的是控制专业,所以对这个略有所知而已。总体上来说您的理解在理论之外完全按正确。但是工学是需要数学支撑的,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自控原理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去哪了?怎么没人解答。难道一定要先有个砖,才能引出玉来?
以下是我的理解,很多属于想当然,不一定对,或者说一定不全对,欢迎斧正。
------------------------------------------------------分割线---- ...

谢谢你的分析,读了好几遍,从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真的不敢当

不过当年学的是控制专业,所以对这个略有所知而已。总体上来说您的理解在理论之外完全按正确。但是工学是需要数学支撑的,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自控原理来看看。

遵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去哪了?怎么没人解答。难道一定要先有个砖,才能引出玉来?
以下是我的理解,很多属于想当然,不一定对,或者说一定不全对,欢迎斧正。
------------------------------------------------------分割线---- ...

高手啊。收益匪浅。

网友C:
个人感觉401好用就是应为它的工作状态自动调节的,配合各种物理装配和尾舵工作状况,自动适应计算出最佳工作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401好用就是应为它的工作状态自动调节的,配合各种物理装配和尾舵工作状况,自动适应计算出最佳工作方式

这种感觉是错误的。一旦初始化完成,大多数控制参数就不会改动。而所谓初始化,也不过就是校准零点而已。初始化完成后,唯一能够改动的是通过感度线调节检测环节的增益(或者去掉积分环节设置成Normal模式)。

401好的地方,不是在于它有多么先进的功能,而是在于它把陀螺仪本来就有的功能做到位了而已。说到底,401只不过是一颗入门级陀螺仪。就象很多49年前美国产的电子管收音机,效果甚至会好于80年代的国产的7管超外差收音机。不是因为技术有多么领先,而是因为人家设计的功底扎实,制造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感觉是错误的。一旦初始化完成,大多数控制参数就不会改动。而所谓初始化,也不过就是校准零点而已。初始化完成后,唯一能够改动的是通过感度线调节检测环节的增益(或者去掉积分环节设置成Normal模式)。
...

砖扔出去一整天了,终于看见了玉,也才知道什么叫差距。

网友D:
世界上音效超出电子管的晶体管收音机还没有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界上音效超出电子管的晶体管收音机还没有诞生。

好比喻!我玩胆放,投一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世界上音效超出电子管的晶体管收音机还没有诞生。

的确是

网友:
谈到HiFi了,还要配个好牛,不然比石机的效果好不了多少,好象是牛可以抵消一些奇次谐波。

网友E:
要是有胆陀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有胆陀螺就好了。

哈哈!

网友:
胆陀螺+胆舵机+胆接收机,肯定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去哪了?怎么没人解答。难道一定要先有个砖,才能引出玉来?
以下是我的理解,很多属于想当然,不一定对,或者说一定不全对,欢迎斧正。
------------------------------------------------------分割线----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世界上音效超出电子管的晶体管收音机还没有诞生。

这话我是很支持的!!!!尤其是大功率高保真的功率放

网友:
了解PID,你就懂了,感度就是PID里面的P,401是否用了PID还不清楚,应该是用了。。。

绝对用了P,很可能用了PI,有60%的可能用了PID,这是我黑盒使用的看法

网友:
了解了有嘛用,调到能稳定锁尾就行了!!管他什么道理!!

网友(2010-02-01):
明明说的陀螺仪,怎么跑到胆机去了

网友: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提高感度, 会提高采样频率和采样分辨率吗

网友:
刚看帖子,觉得很一般,看下面的分析,才发现这是技术贴。。

网友:
还有,所谓的中立点信号,是陀螺仪内部产生的,还是从发射机获取的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看样子你没有学过自动化,相移问题!若陀螺仪感度高了后,舵机反应速度慢,就会产生较大的相位差, 大于90度时就震荡了,就是所谓的追尾!

网友:
看了 4楼 “无语的雄辩” 的贴,我在补充一下!

陀螺仪的的感度,是指空间灵敏度。就是输出信号的增益。为什么“尾舵机速度越快,折陀螺仪感度可相对提高"呢个,我们可以从反方向说说可能比较好理解。例如,尾巴转动了3度,陀螺仪感给出修正信号让舵机改变尾巴的螺距,让尾巴恢复到0度,陀螺仪感给出的信号越大,尾巴恢复的越快,当然锁尾效果也就越好,当尾巴到0度的时候,陀螺仪感发出信号通知舵机减小尾巴螺距,但尾舵机反应慢,所以尾巴肯能继续被修正到-1度了,当初陀螺仪感发给出的修正信号越大,尾巴过0度后继续转动的角度也越大,若打要一定的程度,就追尾了!

网友:
这就是控制系统比控制信号要滞后,若滞后的相位超过90度,就产生震荡,即便是接近90度,也可能产生阻尼振荡。

网友(2010-05-21):
延时该怎么调?一直没搞懂

网友:
楼主你这就是玉,还抛啥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