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3 练多长时间 才行?

楼主(2009-10-01):
买了个这机器 太难了 新手

楼主:
太难了

回帖前 又摔折脚架了

网友:
如果是纯新手,就不该买这机。

网友:
我就是纯新手,用这机练的。

没什么难的,别吓唬自己,以一般人的资质,一个月下来,悬停就可以两、三面了

网友A:
这飞机太活,配件死贵,不适合新手,还是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
既然都已经练出来了,可以上450了

网友:
我两块电就悬停了。一点不难。。

网友:
新手先上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
有且只有4#3B,还需要模拟器吗?

网友B:
4#3B还是比较稳定的,比G46好飞。也是我的入门机。
但不管飞什么机机,对于新手都应该先练好模拟器。米多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B还是比较稳定的,比G46好飞。也是我的入门机。
但不管飞什么机机,对于新手都应该先练好模拟器。米多的除外

我是用模拟器入的门,4#3B到手以后,就完全替代了模拟器,因为它本身就是模拟器了。
这飞机动力比较柔和,做不出什么太大的动作,一般情况下也摔不坏,炸机以后过去扶起来就OK,跟在模拟器上按空格一样快。
所以,模拟器就扔到一边了。

网友:
说说此机优缺点

轻小耐炸且安全,初期配件是个问题(练会了另当别论)。新手一般一个月可三面(没有模拟器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太活,配件死贵,不适合新手,还是多练模拟器吧!~

当初你就乱说,现在,事实就在面前,还乱说。
我是比你还新的新手吧,你是模拟器+450,我是4#3B不要模拟器,现在我来郑重地问你几个问题:

1、我飞你的450稳还是你飞你自己的450稳?
2、你能飞我的4#3B吗?
3、你这几个月花了多少配件钱?
4、我花了多少配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