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电源板可以做平衡充电源吗?

楼主(2009-10-01):
想DIY平衡充,网购得来的几个电源,12V1A,网上看时以为是有光电偶的就没问题,谁知道拿到手时才发现低压负极处还有一颗102K的电容连到高压正极处,现在感觉有点悬,不敢用,大侠们这几个电源能用不?
图:

网友:
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LS又有DIY飞机吗?

网友:
没事,开关电源绝大多数都有这个电容的.叫交流等地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有空就把平衡充搞好,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
没问题,记得别湿手碰输出部分,或者手摸着输出部分,胳膊碰到大件的接地好的金属物体就好,不然会有刺痛感!~

网友:
没有太大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
那个电容是为了初次级得到较好的耦合,不会有事的。 光有这板子不成啦, 你最好搞几片锂电池专用充电芯片。

网友(2010-07-07):
应该没事

网友:
供电电流够,不要超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