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GY401+S9257温飘!!!怎么调啊!!!

楼主(2009-10-01):
GY401+S9257新买的,450JJ3米高悬停5分钟机尾会往左边温飘10度,GY401是装在下面的,这样温飘该调哪啊?????
GY401说明书上好象说1分钟飘0.5度是正常范围

网友:
你玩直昇機是不是只為了停在半空幾分鐘一絲不動.

网友:
5分钟10度不错了吧

网友:
lz脑子进水了吗?你不会打方向舵吗?调你的脑子先!

网友:
先把什么是温飘搞懂了在说

网友A:
LZ你懂不懂什么叫温飘?你在太阳底下飞飞机,陀螺仪才会出现啊,估计是你没有调好

网友:
应该是中立点 问题
调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懂不懂什么叫温飘?你在太阳底下飞飞机,陀螺仪才会出现啊,估计是你没有调好

你也懂不懂,和太阳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网友:
太阳6楼的,太阳是来打酱油的,管太阳叼事啊!~~

1.我的以前也飘得厉害,首先检查你的尾推部门是否有虚位,有点没关系,很正常,别太大就好。
2.如果是在非锁尾模式,那100%是尾桨螺距不对,没有在中立点,这个模式想调的纹丝不动那不太可能。
3.如果是在锁尾模式,还飘,那八成就是尾推虚伪造成的了!

不过看你说5分钟飘10度,已经很不错了,我的401+56HB不到一分钟就能飘10度,歪了可以修正嘛,你玩直升机不是天天就悬停吧……

网友A:
NND,我说温飘是在太阳下面飞温度升高,才会出现的现象啊
尾巴飘根本很少是温飘,跟你的尾推顺滑度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就试过,喷上WD40就没有事了

网友:
5分钟飘10度啊.....我说你是5分钟都一只手玩的么
关温飘鸟事啊......
打个舵会死啊?

网友:
楼上有几位说话不太客气,不过基本没错。5分钟不打舵才转10度,这个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换了其他陀螺肯定更差。你想想,5分钟里面的风也不知道吹过来多少阵了吧?

飞直升机,手肯定是要不停的修舵的。陀螺仪只不过帮你大大减低了修舵的频率和强度,解放了一部分大脑的处理能力。5分钟修一次尾舵,这个真的很舒服了。

网友:
5分钟才飘10度的401,是多少调机高手梦寐以求的极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ND,我说温飘是在太阳下面飞温度升高,才会出现的现象啊
……

所以说你没搞懂温漂是什么。
所谓温漂,是因为电子设备工作一段时间后,自身发热,内部元器件的电气性能发生细微改变导致的。
内部元器件对温湿度的敏感程度叫做温漂系数。

太阳是环境温度,来加速的。就算没有太阳,照样可以温飘。

网友:
新手就要招到这样的攻击??过分了吧!!

楼主:
老大!!!温飘就是很温柔的飘啊!!!!!!!所以5分钟飘10度就叫温飘

网友:
不关我事,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看来我的401和9257调得是相当稳了。。。。。。不追求纹丝不动的浮云了。。。

网友:
人家一新手就这样打击人家。。他说得不对的。你们这些老鸟给人家纠正下就可以了。在解释下什么是温飘不就得了。

网友B:
楼主,你的401和9257乃是锁尾极品。我是同样的配置,都不敢说30秒不飘,何况5分钟!
你都不用买611了,享受这套401+9257吧!
没事儿偷着乐吧!

网友C:
我的原来1分钟飘5度的,一气之下把大浆夹,中联,尾推组,整机轴承换了

网友D:
原帖由
tangdfx
于 2009-10-1 23:01 发表
先把什么是温飘搞懂了在说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