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DSX9的问题

楼主(2009-10-01):
我用的是DSX9 接收是DR921 卫星接收机是EA101 飞机是450 在开遥控后接通飞机电源,DR921上面2个指示灯和卫星接受上面的指示灯 闪烁 有时候又长亮。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信号丢失吧 重新对码

网友B:
开控接通飞机电源,灯常亮;不关控,断开飞机电源再接通飞机电源,灯闪烁!,

网友C:
没事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