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浸桨工作受力示意图

楼主(2009-10-01):
侧向力比较大,旋转方向相反的桨,侧向力也反向
吃水浅时产生向下的力(把水抛向空中的反作用力),吃水加深后交替产生向上和向下的力,总体平衡
貌似长出轴就是为了利用这点,在船抬头时减小抬头力矩,防止跳跃

楼主:
船横向滑行的阻力很大,不会偏那么多。
而且侧向力作用在船尾,离重心很近,产生的偏航力矩不大,不信你把舵拆了,看半浸桨能偏多少。
低速偏航主要还是螺旋桨的反扭力作用在船上,造成横向倾斜,导致两侧阻力不同,才偏航。

如不正确请指正

网友A:
应有很多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論主题
1)浆应是360轉动的(何以会有侧推动作出现呢)???
2)扭力是出自动力的(是以轉速十桨的螺距來作出比例的吧)???
应還有其他論点由各位摸友提出,研究'煙酒

船解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論主题
1)浆应是360轉动的(何以会有侧推动作出现呢)???
2)扭力是出自动力的(是以轉速十桨的螺距來作出比例的吧)???
应還有其他論点由各位摸友提出,研究'煙酒

C.K.Y.大大,我不玩船,但是也想表达一下观点,若有不对,请指正。
LZ说的是半浸桨,而半浸桨全速工作时上半部分是出水面的,所以产生的力矩不够下半部分大。
在螺旋桨逆时针转(船尾看)时,桨的下半部分向右,产生的反作用力使船尾产生向左,船就向右转了。
但这是理想状况,半浸桨实际工作时是伴有很复杂的空化现象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在水雾中工作,所受的力不是可以这样简单分析出来的。

网友:
个人认为半浸工作时多多少少会有部分横向分力 原因是上下部分受力不对等 所以才会产生桨的抬升力与垂直于轴的横向推力 .

网友:
 因為LZ copy左別人的論調來公開發表;但當樓上問及偏航比率時又話不会偏那么多,令我覺得很多都是古古吓!所以要開始用囉!

网友:
学习了 在搞大龙虾  起滑慢 速度也上不去是不是奖泡太深了

1250CM的长度 26CC的汽油虾 带离合器的发动机  能解释下吗? 谢谢

楼主:
本来想简洁地说明问题,但为了防止误导,仍要仔细讲下
1、所引论文中螺旋桨的入水深度:桨轴距离水面的距离为D(桨直径)的0.3~0.6倍
桨浸水深度越大,相同转速下的推力和所需扭矩也会增大,入水深度从D的0到1倍变化时效率仅跌几个百分点
浸水深度越大,桨的侧向力和竖直方向力都会减小
2、原文有一条结论:适当偏转桨轴,让桨的个方向的合力指向船体纵轴,以有效利用推力

原文中的图显示:浸深比从0.3~0.6变化时,合力在水平面内,与桨轴的夹角从30度变化到15度。也就是说,如果螺旋桨不偏转安装,推力为偏转安装的0.866-0.965倍,并且在用舵或重心抵消侧向力时,还会产生额外的阻力

纯实验数据,不必非得按着来

网友(2012-10-02):
怎样转弯?

网友:
我问一个问题,以O艇为例,前进过程中,浆真是一半在水上吗?

网友:
学到好多野

网友:
引用 网友B:
C.K.Y.大大,我不玩船,但是也想表达一下观点,若有不对,请指正。
LZ说的是半浸桨,而半浸桨全速工作时 ...

很有见地,表示赞同

网友(2012-12-04):
不是很懂。

网友C:
看看围观一下,顶贴拿分!

网友D:
"半浸桨" 這個形容詞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恐怖誤會;其實有考慮過"桨"是沒有權利選擇它本身是半浸或全浸嗎? 如果有同志把某些桨看作"半浸或全浸"來研究並加以長篇的推論,那可能是一個錯誤而遙遠的不歸路吧! 因為船本身才是半浸或全浸的設定主体;隨着不同的時間與速度桨會可能由水低裡上升至半浸但也有些船体設定限制了終生也不容許桨到達半浸,因此大提目上的思想研究組合已出了問題啊! 對不對各位大師們?

网友E:
半侵桨比较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