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下这东西玩模型用的到不--

楼主(2009-10-01):
偶然间得到一个这个东西,本来是想要万用表的,拿到才发现没有万用表功能。。。
请各位帮忙看下,玩电直或者是未来玩各种动力的直升机时是否用的到

用不到的话考虑退回或便宜点出了。。毕竟算价格不菲了

VICTOR 11+过程信号校验仪
过程仪表校验仪
1  输出的基本精度达0.02%,输出显示为6位

2  输出功能:直流电压、直流电流、欧姆、模拟变送器、热电偶、热电阻、频率、脉冲、开关量

3  直流电流输出时,可提供25%和100%的手动步进、自动步进及自动斜坡的输出功能

4  热偶输出时,可提供高精度的自动冷端补偿,℃或℉的温度显示

5  可外配高精度的测温探头,准确度:±0.2℃

6  大屏LCD多重数据显示,可同时显示:直流电流和%值、热偶、热阻的温度值及其对应分度值等

7  操作性能优越键盘配置,输出设定的增减键与LCD上显示设定值按位对应

8  采用面板校准技术,无需打开机壳便可进行校准

9  带白色LED背光,并具有自动背光关闭和自动电源关闭功能,适合现场使用输出基本技术指标 [ 适用于校准后一年内、23℃±5℃、35~70%RH、精度= ±(设定值%+量程%)

楼主:
技|术|指|标| 输出功能

功能

量程

输出设定范围

分辨力

准确度

直流电压

DCV

100mV

-10.000110.000mV
1μV

0.02+0.01

最大输出电流0.5mA
1000mV

-100.001100.00mV
10μV

0.02+0.01

最大输出电流2mA
10V

-1.000011.0000V
0.1mV

0.02+0.01

最大输出电流5mA
直流电流

DCmA

20mA

0.00022.000mA
1μA

0.02+0.02

20 mA时,

最大负载1KΩ电阻

模拟变送器时,

外部供电528V

欧姆

OHM

400Ω

0.00Ω400.00Ω
0.01Ω

0.02+0.02

激励电流为±0.5~3mA
激励电流为±0.1~0.5mA时,加0.1Ω附加误差

精度中不包含引线电阻

4KΩ

0.0000 KΩ4.0000 KΩ
0.1Ω

0.05+0.025

激励电流为±0.05~0.3mA
精度中不包含引线电阻

40KΩ

0.000 KΩ40.000 KΩ

0.1+0.1

激励电流为±0.01mA
精度中不包含引线电阻

楼主:
下面是热电偶的参数
R

0100℃: 1.5℃

1001767℃: 1.2℃

采用ITS-90温标

精度中不包含冷端补偿的误差

S

0100℃: 1.5℃

1001767℃: 1.2℃

K

-200.01372.0

0.1

-200.0-100.0℃: 0.6℃

-100.0400.0℃: 0.5℃

400.01200.0℃: 0.7℃

1200.01372.0℃:0.9℃

E

-200.01000.0

-200.0-100.0℃:0.6℃

-100.0600.0℃:0.5℃

600.01000.0℃:0.4℃

J

-200.01200.0

-200.0-100.0 :0.6℃

-100.0800.0℃:0.5℃

800.01200.0℃:0.7℃

T

-250.0400.0

-250.0400.0℃:0.6℃

N

-200.01300.0

-200.0-100.0℃: 1.0℃

-100.0900.0℃:0.7℃

900.01300.0℃:0.8℃

600800℃:1.5℃

8001820℃:1.1℃

L

-200.0900.0

0.1

-200.00.0℃:0.7℃

0.0900.0℃:0.5℃

U

-200.0600.0

0.1

-200.00.0℃:0.7℃

0.0600.0℃: 0.5℃

楼主:
其他特性:

1 内部温度补偿传感器RJC,测温范围 0~50℃,补偿误差 £±0. 5℃,

2 测温探头准确度:±0.2℃,探头测温范围:-20~100℃

3 输出端子间与地间施加最大电压:30Vp-p

4 最大输出电流:约25mA

一般特性:

1 工作温度及湿度

0 to 50oC, ≤80%RH 无凝露

40 to 50oC, ≤70%RH

2 储存温度及湿度 -25 to 60oC, ≤90%RH无凝露

3 显示及背光

* 段式LCD双显示

* 白色LED背光

4 电源

* 4 x 1.5V AAA碱性电池供电

* 4 x 1.5V AAA Ni-Hi电池供电

* AC适配器供电并可对Ni-Hi电池充电

* 自动关机操作:可设定自动关机时间0~60分钟

5 尺寸及重量

205 × 95 × 42(mm) ,约500g

6 附件:表笔,保险丝

以上基本就是这个东东的资料了

请各位工具达人帮忙评价一下!

网友A:
热工仪表效验仪,精度挺高的,这个仪器在工厂用,按规矩是要每年送检的,个人好像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工仪表效验仪,精度挺高的,这个仪器在工厂用,按规矩是要每年送检的,个人好像用处不大

十分感谢
现在考虑出掉或者退回了!

网友:
个人用不上,我们单位有个一样的,也不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