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35X电调启动掉转,转的很慢,要么就不动!~【问题已 ...
YT 35X电调启动掉转,转的很慢,要么就不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10-02):
YT 35X电调启动掉转,转的很慢,要么不动,不动的时候貌似碰下线收油再推油就好了,但是开始推油转速就转的很慢,全油门转速不变,收油再推油就又好了,而且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不知道是啥问题。。。
问题已解决,是皮带不行了,
电机
烧了重新绕线圈后还是有时不启动,后来突然发现皮带老卡在尾轴齿轮边上。。。。
换了条皮带一切OK!~

网友A:
我知道,你RP不好,什么东西都挨个坏

网友B:
电调设了直升机定速模式

网友C:
启动不顺不一定是电调的问题哦,先检查一下电机!

网友:
电机上个星期烧掉了,让伙计重绕了线圈,还是老毛病!~

网友D:
查电池,我飞到后期时,降落了重启就是这样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皮带不行了,老卡在尾轴齿轮边上。。。。

网友E:
解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