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换了皮带!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了!

楼主(2009-10-02):
飞机超级麻烦!是EP200 V2 GU 210

上一次飞,飞得很爽,但现在皮带有些问题,但主轴哪里好难拆,就把整个机身拆开换皮带

结果

螺距从中间的5,最高9   变为6   12    ,油门从0  215 40   60   80   到0    30  60   85  100

而感度从35  40  45 50 60 70

飞机一就飞得很稳定,但锁尾超迟钝,一但大油门,尾吧就失控

其次就是疯狂追尾,最终也是尾吧失控!!!

怎么办啊!我已经3个星期没有飞过了!

新手进这飞机,或者没有其它人陪同一起玩的老手,要小心点入啊!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关系不,尾轴需要用力可以随意在尾旋翼头中间伸出伸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关系不,尾轴需要用力可以随意在尾旋翼头中间伸出伸入啊!

尾旋翼固定螺丝松了,导致变距不良。

网友A:
会不会和我一样把皮带装反了啊?
尾桨倒着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和我一样把皮带装反了啊?
尾桨倒着转

皮带装反了,还没离地就会自转,不存在LZ说的“飞得很稳,一大油门就失控”。

楼主:
以前的问题解决了!原来皮带太松哦!

我现在将它拉得最紧,我不知道多紧才适合啊,谁可以告诉我

但新问题出现了!

在正常螺距,油门和感觉60的情况下,飞机从地面起飞,就没有力向右转动,飞起来后,简直快速向左转动呢!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将它拉得最紧,我不知道多紧才适合啊,谁可以告诉我

但新问题出现了!

在正常螺距,油门和感觉60的情况下,飞机从地面起飞,就没有力向右转动,飞起来后,简直快速向左转动呢!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陀螺仪反向了。

楼主:
和以前一样那么放啊!

!!

网友:
估计是你皮带装反向了,陀螺仪反向的话,要拨动一下陀螺仪上的小开关。

楼主:
请问知道知道我装对了或错啊?

我不清楚哦!

求救

网友:
正常的方向是尾桨向后转。向前拨尾桨,刚好可带动大桨即皮带松紧合适。如果皮带在尾管里多翻了一圈,旋转大桨会有迟滞感,且有咔哒咔哒的细微声响。
换皮带要拆机身阿?我觉得很好拆装阿。。。。。。
主轴最下面的固定圈一定要把主轴向下完全伸出,然后把固定圈向上顶死主轴台阶,再锁紧定螺丝,然后整个往上顶,再上紧上面那个固定圈,这样可避免每次换主轴时螺距发生变化。

网友:
將陀螺儀正反制打向另一邊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