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制造出高精度的蜗轮了

楼主(2009-10-02):
为了更好的制造我的新设计数控分度头也就是第四轴(见老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7950&highlight=%CA%FD%BF%D8%B7%D6%B6%C8%CD%B7 ),
用了两个月来设计和寻找制高精度蜗轮的方法, 现在终于成功了. 用耐磨塑料制作出了样品, 装在我的老四轴上,效果非常好, 根本感觉不到回差和间隙, 而且所有的地方间隙一样, 不存在有边松有边紧的问题, 运转也很顺畅, 任何位置声音一致. 齿面与内孔的同心订做到了0.01左右. 齿形渐开线准确, 齿形各尺寸可以任意调节. 而且一把刀就可以加工任意模数和齿数的蜗轮和直或斜的齿轮, 用的是多轴联动的加工方法, 好爽啊.
现在这个蜗轮只是用于老四轴的试验品, 新四轴蜗轮将会是更大的尺寸和金属的材料. 好了,上图是王道.

齿前毛坏

齿前毛坏

旋转轴

旋转轴

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

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

闭环器 驱动器 电源

闭环器 驱动器 电源

准备加工了

准备加工了

加工中

加工中

加工中

加工中

成品

成品

成品

成品

上机使用

上机使用

网友A:
不错,不错,都先从简单的干起,以后再用数控D些复杂点的成品开开眼界。看到数控我一直流口水呀。

网友B:
老大做的好,用的什么塑料,刀是怎样磨的

网友:
内六角螺钉要是沉下去就更漂亮了

网友:
做得好

希望看看整个JJ面 .

网友:
做的好,亮亮你的刀

网友:
漂亮,刀也是自己做的吗?上来看看呀。。

网友:
工艺很漂亮,看上去像件工艺品了。

网友:
有机材料做这种精密部件用润滑油润滑好吗?时间长了不会溶化吗?

网友C:
LZ你是我的偶像啊!分度头怎搞的,解剖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是我的偶像啊!分度头怎搞的,解剖一下啊

 做回医生吧!

网友:
楼主也是坛内少有的高手

网友:
^_^     磁动力的精华贴

网友:
是用什么样的刀铣的涡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做的好,用的什么塑料,刀是怎样磨的

刀是用一小段8mm白钢刀,用小磨床磨成车梯形牙车刀一样刀具, 用手磨也一样的,同车刀没任何区别,只是短一些, 刀的形状图片中有啊, 没有专门拍照.
材料现在用的是含油尼龙.

网友:
没看明白

齿轮使用分度头来保证精度?

网友(2012-04-27):
很漂亮,看上去像件工艺品了

网友:
不知道分度精度能达到2秒吗?如果可以,定做两套直径100mm180齿的铜涡轮蜗杆付要多少钱?

网友:
没有看明白蜗轮的角度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不是一般人

网友:
属于数控铣齿还是数控拉齿?

网友:
   磁动力的精华贴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身这种材料具备一定的自润滑的能力,如果是在低速轻载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熔化之类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都先从简单的干起,以后再用数控D些复杂点的成品开开眼界。看到数控我一直流口水呀。

看到数控我一直流口水呀!同感!数控是我的第一目标。

网友E:
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F:
刀子的形状亮一下
。。。。。。。。。

网友G:
都是人才啊,学习中

网友H(2012-10-22):
想看下是什么样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