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浸桨定义及特征

楼主(2009-10-02):
搜索到很多冠名半浸桨的帖子,但似乎始终没有一个定论,所以虽然我不是玩船的,也跃跃欲试,班门弄斧一下。

高速航行的船只大多数采用螺旋桨推进,由船底伸出长长的桨轴转动螺旋桨产生推力。这斜轴和轴托架装在船底下,当船只高速前进时都会引起很大的水阻力。高速行驶的船,这个水阻力可占总阻力的一半左右,严重影响航速提高,这也是很多模友说的“全浸桨推力大,但是极速不高”的原因。

另外,全浸桨必须全部置于船底之下,以防吸入空气而导致丧失推力。而半浸桨只要半只桨在水中,靠桨叶的压力面产生推力(因此也叫表面桨),所以不怕吸入空气而产生空化现象。这种桨的轴不必从船底下斜伸出来,可以直接从船艉伸出,置于水面之上,故可减少斜轴和轴托架的水阻力,所以,很多模友在看到典型半浸桨轴系时都惊呼“高了”,其实不然,这正是半浸桨的工作特点。

半浸桨和全浸桨工况完全不同,全浸桨完全浸没在水里,而半浸桨可以说是在水雾里工作的,所以桨的叶型设计上肯定是有差异的(不是有的模友所说,是安装位置决定),这个差异主要体现在:

1,剃刀型大弯度导边,目的是在出入水时能像刀一样“切开”水面,减少水的飞溅从而减少带入水的气泡。
2,直线型大厚度随边,目的是在出入水时能干净利落地与水面分离,减少吸入的空气。
半浸桨的导边与随边

但是,凡事都不是绝对的,现在有很多快艇桨都没有这么明显的导边—随边设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达到充分控制空化、气泡的设计,并拥有上文所说工作特性的的桨,都可以称作半浸桨。
高速桨,半浸特征不明显

网友:
支持LZ以下論点啊!

因这幾天較忙(去比赛),回來後大家一起好好的探讨一下:loveliness:
1)主要是,凡事都不是绝对的,现在有很多快艇桨都没有这么明显的导边—随边设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达到充分控制空化、气泡的设计,并拥有上文所说工作特性的的桨,都可以称作半浸桨。
因浆型也要配合船型和动力装置的,这也是以上配合包含以後分析出來所会産生的分歧(因每人所吸收到的知識是不同階層的)

2)高速航行的船只大多数采用螺旋桨推进,由船底伸出长长的桨轴转动螺旋桨产生推力。这斜轴和轴托架装在船底下,当船只高速前进时都会引起很大的水阻力。高速行驶的船,这个水阻力可占总阻力的一半左右,严重影响航速提高,这也是很多模友说的“全浸桨推力大,但是极速不高”的原因。
模型來说应沒有一半的阻力,(全浸约25-30%左右吧),也会因应船底的设计而定的,是嗎?
3)半浸桨和全浸桨工况完全不同,全浸桨完全浸没在水里,而半浸桨可以说是在水雾里工作的,所以桨的叶型设计上肯定是有差异的(不是有的模友所说,是安装位置决定),这个差异主要体现在:
所以可简单说明了半浸浆的直径和螺距用在同一动力上都会比全浸浆較大了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A:
 大師...如果"桨的叶型设计上肯定是有差异的(不是有的模友所说,是安装位置决定)"...那麽大家一起把Octura X系車葉裝到FSR-V上;那FSR-V應該可以因為有了該車葉而變成半浸桨軸安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半槳的使用只是佩合船种灣道方向的要求吧!不要說得太煩了!

我这样简单的介绍也算烦的话那,那就是个人理解能力低下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師...如果"桨的叶型设计上肯定是有差异的(不是有的模友所说,是安装位置决定)"...那麽大家一起把Octura X系車葉裝到FSR-V上;那FSR-V應該可以因為有了該車葉而變成半浸桨軸安裝呢?.................:em04 ...

大师,我前面已经说过不玩船的,对你所说的什么“偶抠吐拉 叉”和“烦死人-威”一无所知。
不如这样吧,大师先介绍一下我贴出来那两只桨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