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RS接收机接法。。。。。谢谢!

楼主(2009-10-02):
我的接收机结构是这样的:
... 空白
... AUX
... TH
... ST
... BATT
以前问过,说是第一排“空白”的三针接
舵机
,第二排的三针“AUX” 接电调的BEC输入,这种接法对吗?请指教下。
TH、ST、BATT都有用吗??

网友A:
什么是RS接收机?不太明白哦!

网友B:
按照英文直译 TH是油门的缩写(Throttle )
ST是转向的缩写(Steering)。JR/SANWA的接收习惯这样来标。FUTABA KO PROPO 等喜欢用1234数字来标。。
如果是数字来标示的。1通道插转向。2是油门

网友C:
1234看起來局限性低一點 實際一樣

网友D:
最近就在为这件事烦恼,谢了

网友D:
我的接收机接好了,感谢帮助,有个问题想问下,螺旋桨的旋转方向,从船尾看应该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