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四頻控一問

楼主(2009-10-02):
我有一台esky四頻機雙槳的
完全不懂玩
控的右下有5個鍵直啥麼用
四合人上的要怎調
現在飛不起
充電時會是綠燈長閃嗎

這個要怎調?

這個要怎調?

网友:
如果是新买的,都不需要调试就可以比较稳定的飞行。
如果不懂,动了会出问题。如控的右下的几个开关是控制舵机方向的,搞错了就完全失控了。
电池要充满电再飞,绿灯不闪就可以了。

网友:
摔过除外~

网友:
那5个开关是通道反向开关    出厂时设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的V3有缓慢逆时针转。。。请问要则么调。。。

混控旋钮稍微右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