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直升机调整参考

楼主(2009-10-02):
希望这篇文章对新手调机有帮助。
LAMA的调整,一项一项的去调,首先试飞,观察需要调整的地方和调整的量,这步很关键,然后就可以开始具体调整了,我是先调整副翼偏航,然后是前进后退,最后调整4合1的锁尾。

1、     调整副翼偏航:

调整前把遥控器副翼微调至中,然后试飞注意观察“副翼偏航”的方向和幅度,然后开始调整,根据你刚才看到的方向不同作具体调整,像左偏航,说明副翼舵机上控制副翼的拉杆长了,像右偏航,则是副翼舵机上控制副翼的拉杆短了,具体要调整多少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让你注意观察的“幅度”,幅度大调整的量也大,幅度小调整的量也小,呵呵,怎样算是合适了呢,再次试飞,飞机离地后,不打副翼,飞机不像左右两边偏航,就算是调整好了。

2、     调整前进后退:

调整前把遥控器微调至中,然后试飞注意观察“前进后退”的方向和幅度,然后开始调整,根据你刚才看到的方向不同作具体调整,机体向前,说明舵机上控制前后的拉杆长了,机体向后,则是舵机上控制前后的拉杆短了,具体要调整多少,和调整副翼一样注意观察试飞状况,幅度大调整的量也大,幅度小调整的量也小,调整好后再次试飞,飞机离地后,不推拉前进后退杆,飞机不向前或是向后跑,这项就算是调整好了。

3、     调整4合1锁尾:

剩下的就简单了,只需要调整4合1上的旋钮就可以完成,建议只调整4合1上的“Proportinal前后电机比例”,不要随便调整“GAIN感度”。调整前把遥控器微调至中,然后试飞注意观察“机头”的摆动方向和幅度,机尾像左转调整“Proportinal前后电机比例”向“+”,机尾像右转调整“Proportinal前后电机比例”向“-”,具体调整幅度同上,调试后试飞,不用打左右尾杆,飞机能保持不旋转,就算是调整好了。补充说明:“Proportinal前后电机比例”:就是调节LAMA机上两个电机输出大小的,某一个电机的输出力量过大了,就会出现自旋现象,这时你就需要在4合1上用“Proportinal”旋钮向“+”或是“-”的方向调整,以使两个电机的输出达到平衡从而使机子不再自旋,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GAIN感度”:就是用来调整4合1的“锁尾”状态的,锁的太紧或是太松都不行,“锁的太紧”表现为机尾左右小幅度摆动且不受遥控器的控制,“锁的太松”表现为机尾左右大幅度摆动且不受遥控器的控制,这时我们就需要调节“GAIN”旋钮使之达到一个平衡,锁的太紧调“小-”,锁的太松调“大+”。需要注意的是:“GAIN”这两种情况的表现和上面所说的“Proportina”的表现是有区别的,要注意区分,否则就会调乱了,“GAIN”的表现不受遥控器的控制,需要调节让它自身达到一个平衡;“Proportian”的表现可以受到遥控器的控制,只是我们在没调好之前无法很好的控制住它而已,所以我们才需要调节它,使之更好的让我们去控制住它。经过以上的调整,现在你的xxx基本应该是可以只推油门垂直起飞了。如果觉得还有那里没有调整满意,只须按上面的步骤,作细微的调整即可。

4.      密技:

    您是否出现过这样的情况:4合1上的调整旋钮调到头了,控上的微调也调到头了,控又没有调整舵量行程的功能,但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飞行效果,想过怎么办吗,是不是觉得:“我的机子坏了吗?”“出问题了吗”。哈哈,不要急,往下看,有方法可以解决,调整前,把控上所有微调置中,按上面的调整方法调机,遇到刚才说的情况时,(不要马上动微调,微调还有别的用处,后面会讲到),试飞后在加电的情况下,注意是“加电”,把4合1上需要调整的旋钮(此时应该已璇至头,不能再旋转了,否则也不会需要此密技)朝反向旋转一定的角度,幅度随便,现在去电,然后重新加电试飞,呵呵,是不是和你在加电朝反方向调整前,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你朝反方向调整了,而有所变化(归功于4合1加电调整是没反应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再次给调整旋钮留出了余地,现在可以继续按上面的方法调整了,此密技可以和上面的调整方法,同时或分别反复使用,直到你调整至满意为止!现在说说控上的微调,我个人喜欢最后用控上的微调做临时调整,原因很简单,你先用了,等到你把机子调好,全部安装完毕扣上壳子,他又需要调整了怎么办呢(很多情况都需要调,比如说换用不同的电池),这时你的微调已经使用了并且有可能调到头了,没余地了,怎么办呢!只有再次打开机子调机子了,是不是很麻烦呢,呵呵,所以调机前微调置中,先调机子,调好后,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临时微调的,在用控上的微调进行调整。

网友:
正需要啊

多谢

网友:
高手呀 正好学习

网友:
这文章很久前看过了!

网友:
很老的了,不过确实有帮助

网友:
这东西很老前就发过啊

网友:
说的很详细,貌似有的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