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绕线圈,请问如何实现低KV值大扭力?

楼主(2009-10-02):
我的一个2215的无刷电机线圈断了,拆了打算再绕过,改为低KV值大扭力的无刷。

原电机标称是KV950,使用的是0.21的4股漆包线,每极绕9圈。

我希望能改为KV600左右的慢速电机,请问该如何绕线呢?目前有0.17、0.21和0.25的三种漆包线。

 多谢!

另:原来的绕法是如下

网友:
用同样大小的线3股 每极绕12圈就ok拉

网友:
更正: 是14圈

网友:
线圈匝数越多,KV值越小,但是效率越低。
受制于电机尺寸限制,小型无刷电机匝数不可能太多,所以要做低KV值电机只能把电机做大,或者在电阻率不变的前提下把导线做细。

网友A:
线圈匝数越多,KV值越小,但是效率越低。

“但是效率越低。"我不太懂,不是圈数多了,反电动势就大了,这样就会有更少的电能转化为焦耳热,效率不是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匝数越多,KV值越小,但是效率越低。

“但是效率越低。"我不太懂,不是圈数多了,反电动势就大了,这样就会有更少的电能转化为焦耳热,效率不是高了吗?

匝数多了,线圈的总电阻就会增大,发热量也会随之增大。相比起匝数少的线圈,同一工作电流下效率就较低(更多的电能变成了热能)。
但这个也是相对的,因为电机的效率在不同的电压下会不同,所以关键是要使电机工作在适合的电压下,KV值高的就用低压大电流,KV值高的就用高压小电流。

楼主:
回楼上,是不是也可以说:“KV值高的就用小螺旋桨低压大电流,KV值低的就用大螺旋桨高压小电流。

网友B:
变更kv跟对效率的影响没有必然联系. 就像开车要不停的挂挡以适应不同速度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更kv跟对效率的影响没有必然联系. 就像开车要不停的挂挡以适应不同速度需要

你说的没错,正如我所讲的,“电机的效率在不同的电压下会不同,所以关键是要使电机工作在适合的电压下”。
我所担心的是,LZ自行改造电机以后,会和原来的电调不匹配,导致电机效率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是不是也可以说:“KV值高的就用小螺旋桨低压大电流,KV值低的就用大螺旋桨高压小电流。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没错,正如我所讲的,“电机的效率在不同的电压下会不同,所以关键是要使电机工作在适合的电压下”。
我所担心的是,LZ自行改造电机以后,会和原来的电调不匹配,导致电机效率下降。
只改低KV, 其他条件不变, 会降低输入功率, 效率未必降低,相反更有可能升高,但动力有可能不足

网友:
看你的图1--6槽,属2极电机,是高转速型接线。建议用原数据改为1---4----6----9槽绕法。转速降约2/5。扭力增加约2/5。(凭经验估计,以实物为准)。

网友:
也可以 1-----3----6-----8    绕14圈,这样可以同一时针绕完全部, 使绕组更整齐

网友:
低kv效率不会低的,点功率重量比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