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新款的尾撑杆的作用

楼主(2009-10-02):
450新款的尾撑杆比原来的长了不少,使水平尾翼位置退后了,咋看上去很不协调,起初以为YT只是为了使水平尾翼更贴近尾桨,起到更佳的保护作用,但在一次炸鸡之后,才悟出这个新设计的真实内涵。

话说一次飞行,打了我的一副碳纤桨的桨尖,由于伤得不是太重,我就直接截短、封口、平衡以后继续使用。

今天又炸了一次,是典型的打尾管,检查尾管的时候,发现被打到的地方居然就刚好平尾座的前面。

这说明如果大桨没有被截短的话,打尾管的时候就会直接打在平尾座上,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撞击,保护尾管。

这种设计上的改进,显然是经过无数次炸鸡之后的经验总结,进而形成的,虽然就着一种改进本身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种思想,确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网友:
貌似TG450也是这样设计的啊

网友A:
平尾一个多少钱,尾管一个多少钱。打倒平尾尾管不会弯?被卖了还帮人数钞票呢

网友:
牛人估计都用碳尾管

网友:
疯了。。。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尾一个多少钱,尾管一个多少钱。打倒平尾尾管不会弯?被卖了还帮人数钞票呢

任何事都是相对的,不知道是你的眼睛有问题还是RP有问题,我写的是“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撞击,保护尾管”,你哪看来的“打倒平尾尾管不会弯”?
另外,关于你问的“平尾一个多少钱,尾管一个多少钱”的问题,首先,如果两个都是碳纤件,实际上都在一个价位上,如果单买平尾没有垂尾,价钱还还要便宜一点。另外,对于尾轴传动,如果尾管弯了,那么就还得加上传动轴的价钱。
想问题必须用脑子啊,否则就不全面了。

网友:
这个设计明显是减小震动。。。。

网友:
環型水平翼固定座搭配加長型尾管支撐架,有效抑制尾管震動,搭配碳纖水平翼及垂直尾翼,強調出線條美感

楼主:
上面抑制振动的两位,你们所说的振动应该是尾桨的振动吧?
尾部的振动主要是尾桨不平衡,或者尾轴平直度不够所致,不消除这两个因素,无论怎样改变支撑的形式,振动仍然会存在。
另外,尾撑杆长了,就更容易引起振动,这个是常识性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抑制振动的两位,你们所说的振动应该是尾桨的振动吧?
尾部的振动主要是尾桨不平衡,或者尾轴平直度不够所致,不消除这两个因素,无论怎样改变支撑的形式,振动仍然会存在。
另外,尾撑杆长了,就更容易引起振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抑制振动的两位,你们所说的振动应该是尾桨的振动吧?
尾部的振动主要是尾桨不平衡,或者尾轴平直度不够所致,不消除这两个因素,无论怎样改变支撑的形式,振动仍然会存在。
另外,尾撑杆长了,就更容易引起振 ...

消除了这两个因素,不用尾撑你试试有没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除了这两个因素,不用尾撑你试试有没有震动

不用尾撑飞450早有人为之,只是不能做一些激烈的动作而已。尾撑是用来抑制尾管变形,增加强度的。

网友C:
YT 的 圈套

这是YT 的圈套。。
今天大浆砍了尾管 水平翼裂了。。。尾管 弯了。。尾撑断了。。。
明显是YT 的圈套。。让大家伙 多买个 尾平翼(要连尾翼一起买)。。。。尾撑 要买2根
可怜 多坏了 2样东西。。。
去掉尾平翼 。。换上普通450 的尾撑。。继续飞
让YT 的奸计 不能得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YT 的圈套。。
今天大浆砍了尾管 水平翼裂了。。。尾管 弯了。。尾撑断了。。。
明显是YT 的圈套。。让大家伙 多买个 尾平翼(要连尾翼一起买)。。。。尾撑 要买2根
可怜 多坏了 2样东西。。。
去掉尾平翼  ...

YT如果要做圈套的话,就不是这些伎俩了,我随便都可以举出一些改进设计:
1,加大尾桨长度,大于垂尾,让尾轴传动的降落一次扫一次齿。
2,加粗旋头所有连杆,加厚球头扣,增加炸鸡扫舵机齿的机会。
3,减小横轴胶圈硬度,3D一激烈就砍尾管。
4,用碳纤做尾传动轴,增加一个为传动轴轴承,尾管稍有变形就卡死。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金刚不坏,只能够尽量把坏的可能性降低,并转移到一些廉价且容易更换的零件上。
但即使这样仍无法完全避免损坏。YT把平衡尾后退的设计是针对飞手们一感觉到要炸鸡马上切熄火开关的习惯设计的,切了熄火(最好设刹车),大桨转速下降,砍断了平尾之后剩余的能量已经不足以再把尾管砍弯。
但是如果明明要炸,还要推油门,不要说有平尾垫着,即使有块铁板在那也一样打折尾管。
自己炸了飞机说是中了厂家的计,不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YT如果要做圈套的话,就不是这些伎俩了,我随便都可以举出一些改进设计:
1,加大尾桨长度,大于垂尾,让尾轴传动的降落一次扫一次齿。
2,加粗旋头所有连杆,加厚球头扣,增加炸鸡扫舵机齿的机会。
3,减小横轴 ...

砍尾管说明你上桨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砍尾管说明你上桨太松了

能砍到尾管说明我的挥舞铰挠度太低了,敢问是又中JS的计了
我的碳纤桨,塞进桨夹都很难,平时推到1/4油门还甩不开乱跳,一定要手动拔直了才能飞,我看不是桨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YT如果要做圈套的话,就不是这些伎俩了,我随便都可以举出一些改进设计:1,加大尾桨长度,大于垂尾,让尾轴传动的降落一次扫一次齿。2,加粗旋头所有连杆,加厚球头扣,增加炸鸡扫舵机齿的机会。3,减小横轴 ...

刹车就有点扯了, 有单向轴承在, 直机刹车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Edward又来胡扯了。
如果是按你说的“一定程度上缓冲撞击,保护尾管”,至少有10种更缓冲且容易实现的方式。

想起小学语文课,分析中心思想。
那时我常常想,如果作者听到我的老师这么说,会不会很吃惊原来自己的文章还有如此的深意。

网友D:
还有你的另一个言论:“尾撑杆长了,就更容易引起振动,这个是常识性的问题了。”

尾撑杆越长,与尾管的夹角就越小,尾撑杆所能提供给支撑点的支撑力(在尾管径向)也就越小;反之,尾撑杆越短,对支撑点的支撑力越大。但,缩短尾管到一定程度,虽然对支撑点的支撑力大了,但离尾端却远了,反而无法有效支撑整个尾管。
所以,尾撑的长度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范围,不是你说得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另一个言论:“尾撑杆长了,就更容易引起振动,这个是常识性的问题了。”

尾撑杆越长,与尾管的夹角就越小,尾撑杆所能提供给支撑点的支撑力(在尾管径向)也就越小;反之,尾撑杆越短,对支撑点的支撑力 ...

我说的是尾撑杆的振动,一根杆子,越长,抗弯抗挠的能力就越弱,不但容易振动,还会出现失稳。
尾管的直径比尾撑杆要大得多,反而比尾撑杆更坚固。不信你试试掰一下尾管和尾撑杆,看看谁先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