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次KT机安装完成(有视频)

楼主(2009-10-02):
2212的电机 1400KV 20A电调 1300毫安电池 总重量475K 翼展102mm 机身长102mm
太暴了 这副浆配这电机太爽了 半油直接拉高200多米 吊机 不用半油就能吊起来

用的三叶浆

用的三叶浆

侧面

侧面

嘉禾一号(嘿嘿我的一号)

嘉禾一号(嘿嘿我的一号)

固定脚架

固定脚架

固定脚架

固定脚架

182正式退役 完成使命

182正式退役 完成使命

帅气

帅气

正面

正面

舵机 接受 紧挨

舵机 接受 紧挨

舵机 接受 紧挨

舵机 接受 紧挨

网友:
为什么我的机机有 750g重?

楼主:
我的还是写真图+过塑 在压制到KT板上的啊 总重量不到500K啊 所有设备都算上了啊

网友:
首飞一定要上视频哦

网友:
我做的是 翼展800mm的kt 330

网友A:
我的重啊,我用的是2208 1100kv的电机,11.1v 15c的电池,30A电调,30g的dx7接受,微风的起落架和机轮,
750g重,不知道咋回事,帮帮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重啊,我用的是2208 1100kv的电机,11.1v 15c的电池,30A电调,30g的dx7接受,微风的起落架和机轮,
750g重,不知道咋回事,帮帮我哦

你用的是多厚的KT板啊 我用的是4MM的

楼主:
小吴 这飞机不好运输啊  不然我拿到市里去找你们飞去 我的车后备箱装不下哦 这机又不好拆 麻烦了 开始没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
5mm的kt,机头边缘用塑料卡加强了(KT板专用边缘保护条),热熔胶涂得有点多了,特重
不求吊机了,用2208 1100kv 能飞么?

楼主:
飞肯定能飞起来 吊机的话 可能也像我一样要换电机 我开始用的也是2208的电机 我都是用泡末胶和板与板之间的锁扣卡住的 用热溶太重了 我就是固定电机用的热溶 其他基本都是用泡末胶的 边缘我是买7MM的小透明胶纸保护的 比塑料卡要轻很多

网友B:
怎么是塞斯纳的桨呢,而且KV14XX,高了点,脚架这么装几乎是多余的,加强的碳杆一条就够了,舵机线竟然可以跟推拉杆打叉的,四百多克应该是热熔多了。其他的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塞斯纳的桨呢,而且KV14XX,高了点,脚架这么装几乎是多余的,加强的碳杆一条就够了,舵机线竟然可以跟推拉杆打叉的,四百多克应该是热熔多了。其他的没什么。

这副浆配这个电机简直就是绝配 太暴了 刚才去试飞 自己都被吓到了 半油直飞拉高200多米 差点飞丢 朋友拍视频都没见到飞机 就不见了
脚架是中看不中用的 我开始是打算给来降落的时候减震的 结果刚才降落的时候的确起到减震的作用 但是就是泡末太差 脆弱 报废了
热溶基本上没用什么 是竖机身用的是2块板合成的 所以重了 但是这样机身特别牢固 很耐炸 通过刚才飞已经证实了这点

网友C:
不绝配吧
你飞完摸摸电机是不是很烫就知道配不配了

网友D:
又放到手机柜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绝配吧
你飞完摸摸电机是不是很烫就知道配不配了

呵呵 我开始也这样认为 结果飞下来 一摸 哎呀!!!!竟然是冷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放到手机柜台上了

没办法啊 店面就这么大了 所以工作台和手机柜台 结合了 跑楼上去麻烦 老婆白天要上班 儿子要上学 没人帮忙看店 只能这样了
本来3楼我设计了工作室的 没办法 这样的情况 只能这样对待

网友:
翼展102mm 机身长102mm
是不是少写了个0哦。

网友:
看了视频又张见识了,一个字   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