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轴

楼主(2009-10-02):
请问各位的马达轴上与齿固定螺丝接触的那面是磨平的吗?我的马达轴就是圆柱的,上次马达齿打滑飞机掉了下来,一看马达齿松的,会不会是马达轴是圆的问题

网友A:
你一定没上螺丝胶
另外,马达轴上可以挫个平面

网友B:
 自己用锉刀,弄个缺口比较踏实! !

楼主:
谢各位,我胶是上了的,但还是飞松了

网友C:
我的每个马达都锉了的

网友D:
挫个平面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