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绕电机,部分成功,汗,进来讨论下,尤其是keke兄(已补图)

楼主(2009-10-02):
很久以前发了个贴问无刷电机绕线的问题,keke兄给了很大的帮助,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5341&highlight=%2B%C9%F1%CA%A5%BE%FC%D2%BD
后来自己懒惰,知道昨天开始放假,才开始绕线
keke兄说要0.31的漆包线20根绕,理由是趋肤效应,我懒的买漆包线了,直接拆了个音响,用直径1.2mm的漆包线,原先用的是0.6MM线四根,这样直径1.2一根的和0.6的四根截面积相等,直流电阻相等,我剪的长度和原先拆下的线圈长度一样,绕的圈数应该也一样,现在试车出现一些问题

1起步很慢很慢,2全速大概是以前的70%吧,电池一样电调一样,齿轮比一样,所以希望各位能解答一下问题所在

我把去年上的<电动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郭宏硕著)翻出来看了下,趋肤效应只有在超高频条件下才产生,最起码也是MHZ和微波段,我数了下这电机磁钢是6磁极,原KV3600,7.2V电,那换向频率也就在2KHZ-3khz,属于标准的低频啊,应该不会是趋肤效应引起的,而且开完后电机不热

网友:
这个可以不考虑 集肤效应 ,  我估计是圈数不对,吧KV改低了 , 检查下空转发热情况,如果不明显则可以考虑减少圈数

楼主:
我的线圈总长度和原先一样的,我量着剪的,应该不是圈数不对,如果KV低了起步应该比较凌厉才对啊
空转电机一点不热,下地跑了5圈,电机微热

网友:
原来是星接还是角接. 这个接错kv会相差进2倍哦

楼主:
什么叫星接角接,麻烦中将明示一下,谢谢

网友:
我想看下楼主绕线图 方便交流

楼主:
这几天照相机被家人拿出去旅游了,麻烦稍等几天,谢谢
另外我是第一次绕线,绕的很不整齐,歪歪扭扭凹凹凸凸的,也许也会有影响

网友:
我觉得重来吧, 圈数还是数一下... 算长度也太不精确了, 差一圈不就完蛋了

网友:
应该用最少的线绕最大的匝数

楼主:
图来了,我绕的确是的星形啊,原先也是星形,通过那个金属盘连接到一起的

楼主:
线径1.2MM

网友:
不懂,但是感觉线粗了。

网友:
改进办法

线太粗会增加绕线难度,该用细线多股。 圈数适量少绕2—3圈。

或直接改成三角接线,即每组线头尾相接

网友:
问一下!这个无刷电机是不是跟用动力电(380v)的电机原理一样啊?

网友:
如果一样楼主可以到电器修理电去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