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FPV摄像头传回来的图象方向是反的

楼主(2009-10-02):
本来一直都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发现传回来的图象就象照镜子的效果,右边的成了左边,左边的成了右边,因此搞不清楚方向而炸机,有哪位知道的朋友告诉声,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osd面板调整一下

楼主:
我没有OSD 啊,旁边也没有有有这个东西

网友:
你用的什么显示的,会不会这边的设置改动了

楼主:
MP4做的显示器,显示器上面没有可选择项啊

网友:
真奇怪,程序跑飞了?/....?////

网友:
调摄像头的设置,有一个“镜像”功能

网友A:
不是,你的摄像头装反了,倒过来就可以啦

楼主:
打开摄像头,没有发现这个“镜像”设置的装置,今天发现,只要出现镜像现象的时候,拔掉摄像头到接收机的线重新插一下的话,就一定能够恢复正常,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的摄像头装反了,倒过来就可以啦

哈哈,如果这么简单,就好解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