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搞FPV,怎么扩大功率?

楼主(2009-10-03):
看几个坛友提到给2.4G控加功放,但不知道具体加的设备是什么,哪位能给介绍一下实际方案?

另外,我即将购入柏通800mw的收发机1.2G频率,会不会与我的DSX7的2.4G相干扰而无法使用呢?

网友A:
使用二代功放, 再买个72接收机就可以了

网友:
超视距通信最好别使用2.4G,它是视通传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二代功放, 再买个72接收机就可以了

请问我的是2.4G的控,能用那个72mhz 二代功放吗?它是把2.4G信号处理成72M再放大吗?

网友:
理论上可以

网友:
插上二代功放就是72mhz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控,想知道今后弄FPV,请高人指点

网友B:
LS

的那功放原理是,接模拟器的线,因为JR的DSX7接音频的线模拟器,发射机是不工作,也就是高频头灯是不亮的,也就是高频头是不工作的,那也就是说,遥控只有信号输出后,合成的频率,调整频率,包括高频放大电路都是由你的功放完成,?可靠吗?

网友:
对啊 没错
功放自带频率合成,  只需要遥控的模拟信号输入 , 不需要遥控晶体和高频头, 并且功率可调,频率可调,

网友:
那输出是PCM还是PPM,接收机JRDSX7要搭配什么接收

难道可以和FUTABA 149DP通用?

网友(2009-12-20):
引用 网友B:
的那功放原理是,接模拟器的线,因为JR的DSX7接音频的线模拟器,发射机是不工作,也就是高频头灯是不亮的,也就是高频头是不工作的,那也就是说,遥控只有信号输出后,合成的频率,调整频率,包括高频放大电路都是由你的功放完 ...

我今天试了,用JR DSX7 2.4G接了二代功放,测试了,用不了。接收机用PPM的,可能是二代功放不支持DSM2编码.

网友:
你遥控器输出是不是PPM ?  单遥控的话可以控制PPM接收机吗?  可以的话  用二代功放 就可以控制

网友C:
DSX7是用的DSM2编码,不是普通的PPM,就算是JR自己的PCM接收机用的都不是这个编码,二代功放屁用没有的。因为根本找不到能用的接收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SX7是用的DSM2编码,不是普通的PPM,就算是JR自己的PCM接收机用的都不是这个编码,二代功放屁用没有的。因为根本找不到能用的接收机

支持楼上,2.4G控的确用不了二代功放的,太扯淡了。而且,上哪儿找FM载波的DSM2接收机啊。
我也打算用2.4G控FPV,用WIFI 2.4G功放。关于会不会和1.2G视频传输干扰,过几天设备到了就测试。

网友:
飞机接收跟视频发射隔开20cm就不会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上,2.4G控的确用不了二代功放的,太扯淡了。而且,上哪儿找FM载波的DSM2接收机啊。
我也打算用2.4G控FPV,用WIFI 2.4G功放。关于会不会和1.2G视频传输干扰,过几天设备到了就测试。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因为我也有2.4g 的控。另外我在地面上测试,好象感觉到1.2g比2.4G传输质量差点哦。不知大家测试如何?

网友C:
前天我试过用2.4,DSM2编码的JR9X2控,1.2百通1000mw的视频。在视频发射机离遥控接收机10公分的情况下,刚飞出去100米的样子就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我试过用2.4,DSM2编码的JR9X2控,1.2百通1000mw的视频。在视频发射机离遥控接收机10公分的情况下,刚飞出去100米的样子就失控了

 太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