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马达KV如何选择

楼主(2009-10-03):
请问飞3D应该用多少kv的
电机
和多少T的金属马达齿轮,听说可以低KV配高T数和高KV配低T数,哪种好?分别有什么优势和性能?

网友A:
YT电机3550配个13T动力一般3D也可以做,XXD4350配个12T动力很爆

网友B:
现在YT的450M电机才3500KV,但是原配的14T真的够暴力

网友C:
450M能用在YT 450SE上吗

网友D:
无论什么配置,都能确保飞行时间在8分钟以上,玩起来才最不别扭。

楼主:
大家好像都不是很了解额,不够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