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不用单向轴承能否减少摔机损失?!

楼主(2009-10-03):
    大齿轮带单向轴承,一般人很少做熄火降落,如果把大齿轮完全和电机联动,摔机瞬间及时打熄火,大浆会在电机的阻力下尽快停转,应该会减少一些损失,虽然这样齿轮容易坏一些,但大浆,横轴,主轴,尾轴等其他易损件也许不会坏了,大家分析看可行否?

网友:
我也觉得多此一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网友:
我觉得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损失。

本来单向轴承会通过打滑来吸收一部分残余的电机转动惯性(所以单向轴承也有损坏的可能),你去掉,完全刚性连接,那么旋翼头根本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只会死得更惨。

而且,去掉了单向轴承,电机轴受力更大,损坏的几率也会增加,这个看到国外的模友也提过。

网友:
别把电机轴给扯坏了。

网友A:
我觉得设计一个小齿轮和对转齿更没必要。其实只有皮带轮的更顺畅一些!  增加了机械复杂度,又增加了重量和噪声!!

网友:
恩。尾桨的传动皮带,直接从大齿盘上取动力更直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设计一个小齿轮和对转齿更没必要。其实只有皮带轮的更顺畅一些!  增加了机械复杂度,又增加了重量和噪声!!

对转齿有两个好处

- 主轴不受皮带的径向拉力,转动会更加顺滑一些,轴承的寿命会稍微长一些。
- 炸鸡以后换大齿比直接挂皮带的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转齿有两个好处

- 主轴不受皮带的径向拉力,转动会更加顺滑一些,轴承的寿命会稍微长一些。
- 炸鸡以后换大齿比直接挂皮带的容易。

第二点在下不同意,除非 炸机扫了大齿而尾管又没炸坏。

网友:
最好的设计是MSH,3轴同一皮带。本人是用铜丝锁大齿,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