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华科尔的人在么?几个问题+建议

楼主(2009-10-03):
华科尔的2801pro控不错,但是我更喜欢2801(不是pro)的外形,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老款外形的新款控
这款控的接收太少了,建议出小电直用的6通微接和油直用的卫星接收版本

如果这两个疑虑没有了,我想我会选择2801pro而非dsx7,现在纠结中啊~

网友:
华科尔有小电直的4通接收和6通接收,不过只能在华科尔的小电直上用。
我赞成这个建议。

卫星接收这个建议不解,没用过带卫星的,也没玩过油的。

楼主:
卫星接收就是在接收机上伸出“小卫星”辅助接收 ,来避免接收死角,增加稳定性啊
看看JR7通以上的接收基本都有卫星,12通接收夸张的带了3个"小弟"~

网友A:
还是喜欢DX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喜欢DX7

关键价钱差了一倍

网友B:
也没多一倍吧, 你把DX7带的舵机出了, 另外华科尔的控带电池么? 稍好点的五号充电电池八个也要一百多了, 搞不好你还得为这配个镍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多一倍吧, 你把DX7带的舵机出了,  能出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