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冲动...想玩倒飞,请教下设置..知道的 说下..也算是大家交流下

楼主(2009-10-03):
最近的冲动...想玩倒飞,
请教下设置..
知道的 说下..也算是大家交流
配置:
yt450se gf + XXD 4380KV  + 13T + ZTW40A+ 202mg + 401 + 9257 +A123 3S1p ..

有几个问题 咨询下:
1、我是4380KV电机 油门建议设置成多少合适 ,全是100%?
     还是 100  95 100 这样V字型的..

2、切换3D一般是 到了悬停点再切换还是..??
    悬停点 一般选择在中点位置??

3、切换3D模式后 一般来说 会不会 突然提升 或者突然下降??..

各位知道的说说咯
哈哈
谢谢...

附近玩的人少
当面交流的人都不多..
只有请教大家了

网友:
我的建议:

1。4380KV电机换成3650或者3800的好点,机的各构件寿命也长点。3D飞行模式下,中点油门设定93,两端设定100,中间插值,这样设定的主要努的在尽量保证主旋翼在不同螺距值下具有相同的转速,通过精确的螺距控制来操控飞机。两端油门在100,意味着不论操纵杆推到顶还是拉到底,油门都是最大(当然此时还有大桨的最大迎角,这里先不提),给予最大的动力输出;中点位置油门93,意思是让电机(或者发动机)保持比较高一些的转速(这个位置大桨应该是0°迎角),保证动力输出及时。

2。建议先熟悉以下模拟器,直接使用3D来起飞,然后再用3D熟练一下航线,基本就能翻了。一般选择在中点位置,除非你手法奇特,骨骼精奇!

3。会!这个问题你自己多玩玩模拟器就能体会。
去吧,这样的设置,包你的机机象神一样,祝你好运。

网友:
我用a123请教下设置

网友:
3D设置的关键就是保证转速,而转速度不能只靠马达本身来实现的,设置好的3500kv的一样飞得很暴力。

楼主:
谢谢 各位大虾...
哈哈....
楼下继续

网友:
  自旋的可以~

网友:
普通油门:0—25—50—75—100。螺距-3—-1。5—0—4。5—9。油门60%旋停。
IDLE油门:90—80—70—80—90。螺距-9—-4。5—0—4。5—9。
旋停时开IDLE,飞机会缓慢飘升。不会突然窜起来。

网友A:
idle油门90-80-70-80-90,4SA123,3850KV11T齿,小炸N次缠满胶布9元木桨,3D模式7分钟以上的温柔倒飞派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dle油门90-80-70-80-90,4SA123,3850KV11T齿,小炸N次缠满胶布9元木桨,3D模式7分钟以上的温柔倒飞派飘过~

3850kv的头尾不设置成100%?这样不够爽飞吧。

网友:
冲动害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50kv的头尾不设置成100%?这样不够爽飞吧。

我现在只是倒飞四面悬停和航线阶段,不追求暴力,所以降低转速以达到延长练习时间的效果~
等基础打好后肯定会加大油门和换高T齿来玩暴力动作~

网友:
新手练旋停,不用那么暴的动力。而且在危急时很可能把油门拉到低救飞机。设太高没好处。

网友C:
请教

我现在能在模拟器上倒飞及倒飞航线,翻滚了。想真机试试,但每次一翻就炸。就是一翻机机就一下飞多高,要不就是翻过来就到地上了。想请教一下怎样设置螺距及油门曲线才温柔地翻。我是AKE480R3800电机11T齿。原来是12T齿太猛控制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能在模拟器上倒飞及倒飞航线,翻滚了。想真机试试,但每次一翻就炸。就是一翻机机就一下飞多高,要不就是翻过来就到地上了。想请教一下怎样设置螺距及油门曲线才温柔地翻。我是AKE480R3800电机11T齿。原来是12 ...

1是因为真机各曲线的调整
2是你玩模拟器时那台机的整体手感没有通过设置来做到与你真机差不多。

网友:
模拟器上的机子都是完美状态,副翼舵量、动力、平稳度等和一般的真机都有一段距离,而且你上真机时心理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在模拟器上能翻不等于真机也能顺利翻。要成功倒飞除了要把机子调好,摸拟器更得练好,当把摸拟器的450机型练得滚瓜烂熟后再翻,成功率必会大大提高。

网友C:
楼上正解

我玩模拟器从来没设置过,不会。英文的看不懂,装好就飞。模拟器上的飞机和我真机的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玩真机就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谢谢。模拟器可以乱飞,真机就飞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玩模拟器从来没设置过,不会。英文的看不懂,装好就飞。模拟器上的飞机和我真机的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玩真机就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谢谢。模拟器可以乱飞,真机就飞不出来。

是的,比如有些人玩了半年的模拟器,都飞得不怎么样,放不开去飞,而且经常上真机炸,多少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