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冰峰雷电480R3800TF 出现有一段时间了,大家用起来 ...
A.K.E冰峰雷电480R3800TF 出现有一段时间了,大家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2009-10-03):
A.K.E冰峰雷电480R3800TF 出现有一段时间了,大家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A:
不行 容易断轴 轴容易磨损 推荐你用 朗宇2216

网友B:
LZ 脑袋有点病 相同的问题发一个贴问不就成了么 想知道 怎么样 全部买来自己都用一次就知道 什么结果了 不过一般悬停玩家 也测试不出电机的好坏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C:
勤搞市场调查也是不错的,至少要了解一下玩家的投诉,抱怨和建议。

楼主:
我X列兵说话这么牛X,你好好看看是不是一个问题。再说了,说买回来一大堆电机回去试试看看哪个好使了,再用的。你脑子才有病

网友D:
个人感觉还可以,振动较小,温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