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悲剧了~~新车第一天玩就坏了~~~高手来指点下

楼主(2009-10-03):
今天上午刚到的电越,就跑了下,回来发现地上有一滴油,也没在意,充电~~下午爽跑了会~~跳台阶,还装了几次台阶~~不过问题不大,就是底盘花了点,回来放地上时觉得后轮减震不对头,一看后轮很多液体~~~一擦是油,在看减震的杆都和缸体不是一条线了,原来是缸盖掉了~~~上午回来没检查减震~~现在油漏光了~~~要加什么油是液压油吗?还有加到什么位置~~~~新手~~~~帮帮我吧

网友A:
液压油
一般的模型店都有售
其实你拎车去就行 店里的技术会帮你加 :loveliness:
到时候仔细看 回来自己不就会加了吗
好的液压油是透明的........................

楼主:
我这里没模型店~~我的车是邮购的~~~一般的工业用液压油能用不~~~~

网友B:
刹车油:汽车摩托车上用的。

网友C:
标号较高的(较粘稠的)硅油就可以 四轮都要一起更换,前轮要比后轮更粘稠一点点,硅油一般在化学用品店都有卖

楼主:
我找了点液压油~~~用着还凑合~~~我试了多次~~和另一个阻力差不多才开始装的~~~

网友D:
看来收车时还是得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