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反转齿轮轴非常反常的地方,提醒大家!

楼主(2009-10-03):
反转齿轮向上窜动这个现象已经看到过不少帖子了,今天我也遇到了。还好不是在空中,正在准备起飞,发出怪响,原来窜起来的皮带轮磨了舵机壳。拆开后看到反转齿轮轴的下边插入轴承位的部分居然厂家把它车细了,让插入部分只有不到半毫米和轴承接触!!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般来讲为了效率没有必要去把这部分弄细些,让轴和轴承接触不好吗,这是为什么呢?弄细这部分除了让轴更容易窜出来,还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吗?请飞越的大佬开示一下老头。齿轮轴已经用胶粘好,忘了拍照,我想大家都明白我在说什么。

网友:
建议开贴,专门由玩家公认的专业玩家,点评各商家的器件。

网友:
是有,是塑料件不好

网友:
没玩过这机。

网友:
不车细的话大齿盘就会碰到这根轴

楼主:
不是中间靠大齿盘的部位,是反转齿轮下边插入轴承的部位,是整个反转齿轮组最下边的地方。

楼主:
今天轴承也坏了,干脆连轴承轴全部换了,用光驱轴做了个新的。

网友:
强烈要求上图讲解!!!!

网友:
我的也是飞越的`严重关注`

网友:
检查了,是松的,用手可以提起来。

楼主:
换下来的轴

左面是上皮带轮的上面,因为轴承坏了无法取下来。右边是对转齿轮,可以看到安装轴承的部位被车小了!

网友A:
飞跃的的东西太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跃的的东西太软

 加点WG就不软了

网友:
飞越的质量有待提高,走低价路线是造福,希望不要因其而坏了口碑,新的品牌是虎视眈眈的瞅着呀!飞魔士现在越来越走向高端,看看新出的飞魔士450Pro王子,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在三国论坛看见,细节做工很到位。希望大家看看也来个点评!

网友B:
飞越的这一套我的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轴整个往上跳,顶到舵机上。后来不得不换成冰人套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越的这一套我的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轴整个往上跳,顶到舵机上。后来不得不换成冰人套件了...

哎,今天早上这个真的出问题了。

先是感觉猛打尾舵的时候声音有点不对,然后多来了几趟,突然剧烈自旋。看到尾桨停止转动,机身以每秒2圈的速度高速自旋。勉强稳住降落,幸好没有什么损失。回家仔细一看,对转齿真的向上蹦出来了。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轴上面好像有个突起,本来应该卡在上面的轴承下方让轴不往上跑。但是这个突起非常小(磨损?),所以轴还是窜出来了。

我搜了一下淘宝好像没有冰人的这个升级套件啊,LS的上将能否指点一下在哪里能买到? 谢谢

网友:
taobao上搜卖家iceman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