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10-03):
我的 450悬停模式的时候无双桨,为什么一开启3D模式的时候就会有双桨出现,目前搞不明白为什么,也调不好了,请教知道的朋友啦,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桨有点软了,或者检查一下横轴有没有弯,检查一下O圈是不是老化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
你再检查一下混控臂有没问题,有没有哪个螺丝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