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2 0704B 陀螺仪 锁尾灯不亮

楼主(2009-10-03):
esky king3
JJ上次摔了一下,尾推断了。 测试电子设备时,发现 ek2-0704B
陀螺仪
的锁尾灯不亮了。
接电的时候灯还是会闪,在校准。但是之后就不亮了。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尾推坏了,测试的时候锁尾灯就不亮?
机子还没修好,也没办法测试。

网友A:
你陀螺仪灵敏度调节旋钮是不是在“-”的位置上面,转下那个陀螺仪就会启动了。我也是玩KING3的有机会多交流下。

网友B:
控上的感度调节大于50%灯才会亮,我也用这个陀螺。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啊。 有空多交流一下。

网友C:
我用0704B怎么调都不行 控是0406A的!!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