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拆过平板天线

楼主(2009-10-03):
我拆了我的,怎么就几片金属板?六楼上图,有没有其他人拆过?

网友:
只有一片金属板 反射  然后是一片 树脂敷铜板

网友:
其实结构很简单,关键是尺寸间距要求很精准,一般条件不太容易加工。

楼主:
传个图片,就三片金属版,感觉对不起我的180大圆啊。

网友:
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我们玩无线的都是自己做的
这个增益一般

网友:
自己做蚊香盘 就很好用了 成本也就几块钱 和这种天线增益不相上下~

网友:
知识就是金钱

网友:
http://item.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db1-1f0b152555c63bd74f052894f0cd32c6.jhtml

XXXXXX=淘宝

这个就不错。我最后确定好视频传输设备的频率点选择以后就准备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