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机二号F16制作完毕 上图

楼主(2009-10-03):
制作流程还是跟一号的流程一样

找图-----修改-----出效果图-----设置尺寸-----喷写真-----过塑------压制KT版------切割------拼装完成

型号:F16
材料:5MM KT板、7MM透明胶纸、影楼写真效果图、超薄写真专用过塑膜、
尺寸:翼展 602MM   机身长:980MM   竖机身:10MM
重量:空机总重180K

这个机在一号的经验上有所突破,切割切的相当的满意,在这里给没有用热切的朋友一点小建议
1、勤换刀片 基本上切半个机身就得截掉一节刀片 这样的效果是保证下刀锋利 切割不留坏口
2、直线一刀拖 切记别一刀一刀的拖 就是一刀拉下去 但是也不能过量的用力 太猛会伤到机身或者自己

废话少说 上图:

1号、2号!!

1号、2号!!

比一比 谁帅点

比一比 谁帅点

比一比 谁高点

比一比 谁高点

切割的很帅 流线型基本是一刀出

切割的很帅 流线型基本是一刀出

准备最后的拼装

准备最后的拼装

拼装完毕

拼装完毕

来个正面

来个正面

帅气的侧面

帅气的侧面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偶的二号

偶的二号

楼主:
来张原图

楼主:
谢谢鼓励 你们的鼓励就是我的动力 下个目标 SU27 像真机

网友:
挺漂亮的,不知道好飞不?

楼主:
估计应该好飞 这架飞机的线条非常好 尾推的话 应该不是问题 而且下身机壳我做了整流板 阻力大点 速度不会那么快 很适合新手上手 要是老鸟飞的话 把整流板完全打开 固定好 速度肯定爽

网友:
不知道动力系统是怎么安装的

楼主:
电机的安装 薄铁片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