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焊机与点焊机电源

楼主(2009-10-03):
看到以前坛子里有几位大侠做了点焊机.都取得了成功.
点焊机是低电压大电流.请问对焊机电源和点焊机电源的原理一样吗?象钢筋对焊机,螺柱焊机.

网友A:
原理不一样,大致原理一样,但是稍微不同点,反正和变压器的原理相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不一样,大致原理一样,但是稍微不同点,反正和变压器的原理相差比较大

这说得我晕头转向的.弄得没方向了.

网友:
不要问那么多 找个变压器搞搞就知道了。我就是吃了问的太多的亏,找了个大的变压器发上来问,问到最后把我搞的晕头转向的。问不如自己找资料看,然后自己找试验,不是那么难的。只要变压器功率足够,找粗的铜线绕次级绕组,把电压控制在4v左右就可以了。成功后再加些辅助器件,如时间继电器,脚踏开关等就可以了。 最后我要说不要太相信论坛里的看法,论坛里也没有几个是专业的,大多数都是业余爱好,玩玩而已。也有不懂装懂不负责乱说瞎说误人的。对于有心帮助人乱说的还有情可原的,如果有成心误导人的。我要诅咒他不得好死。

楼主:
楼上大可不必这样吧. 一个1000W的变压器要200多,如果不成功就扔那了 .还不如直接买个电焊机.但电焊来对接小铁丝不好看 ,还慢 .我有台300A的两用焊机,380的在家用不了.

网友:
呵呵,想想我自己的事心里有点气愤说的严重了点,如果有电焊机就简单了不需要买变压器了直接用电焊机改就可以了,论坛里有帖子介绍电焊和点焊两用焊机,你找找看。

楼主:
我的是三相逆变直流焊机

网友:
电焊机点焊机的铁蕊是不一样的,一个口字型的一个EI型的就是焊结时电压下降的曲线不一样。以前拆过一个0。几至6MM的对焊机,初极全是抽头次极只有3匝,光次极拆的铜就有5公斤,引出线是50MM叠厚10MM的铜铂想D就要下本钱了

网友:
LZ是不相信自己  其实原理都一样  点焊 由于面积很  小 功率也小   对焊面积一般都不小 功率也大  说白了都是电流生热溶接/  而不是靠电弧。

网友:
图上的很威猛

网友:
这样的研究问题很好.

网友:
9楼的图再有个参照物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