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什么M ZH的飞固定翼最好用??

楼主(2009-10-03):
T~6什么M ZH的飞固定翼最好??我是新人~~想买一个 T 6A的控~~发现有好几个
M ZH ~现在不知道哪个最适合飞固定翼~谢谢了!

网友A:
一般都用72M的频率

网友B:
72的吧!不过如果楼主所在的地区玩模型的比较多的话就选别的频段或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