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给我做个这样的联轴器?有图

楼主(2009-10-03):
样子如图,只需要做几个,价格好说,希望有条件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楼主:
它是在这里用的

楼主:
顺便再请教下,这个图是用什么制图软件做的?效果很直观,很赞

网友:
要有分度盘才能做,可惜我没有

网友:
金属材料店我见过有六角的铜棒卖,自己可以买来后截取相应长度上手电转加锉刀山寨下,要好看就直接去机加工,这么简单也花不了多小钱加工费的

网友:
楼主在哪的啊?

楼主:
我是山东威海的,小城市,做点东西挺难的

网友:
东西虽小

但起码得有车、铣床做出来才像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再请教下,这个图是用什么制图软件做的?效果很直观,很赞

SolidWorks吧,看着像

网友:
出个工程图看看

网友:
 六角铜棒加工出来的,有具体尺寸才能找到合适的材料

网友:
对有小床的人来说小菜啦,如果你有钻床而且六角铜棒钻夹头能夹持,可以自己D呀,角磨机粗车外圆,锉刀精车外圆,用平口钳夹钻头倒着钻孔、再扩孔,再找个绞刀夹在平口钳上铰一铰就成。

网友B:
弄个六角头的螺栓,把螺纹挫掉,再打几个洞。

网友:
这太容易了,很想帮你,可是太远了,我在广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六角头的螺栓,把螺纹挫掉,再打几个洞。

办法挺好,螺纹在上面也没关系。

网友:
到城市的边上 找个做线切割的 做就是 一个 估计 10块吧 看你的图片很小 应该
做的时候 用棒料 先做 中心的六角孔 再做 外边的六角  软后一个个的 切断就是
圆的就不用加工了 直接用方形的不行吗 这样 就不用 再上车床了
固定 螺丝的 直接用 电钻 丝锥就好啊
威海 好地方啊
我烟台的

网友:
改装车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吧,看着像

     严重赞同!!!!!!!!!

网友:
铜件的,有那么高的强度吗?不如弄个铁的或是钢的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