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O的像真机好不好飞?

楼主(2009-10-03):
最近在淘宝上看到很多EPO的像真机,都很漂亮,特别是那些二战名机,价格也不贵空机200元左右,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能做动作吗?

网友:
能做 但是重量偏高 速度较快 不是很适合新手

网友:
有的机翼很薄,里面没碳纤强度不够。

网友:
EPO 很耐炸,但较重,所以要求动力较高,速度也快了,二战机都是下单翼的,操控要求比较高,,,建议可以搞架EPO F3A,沧狼那里有特价,95元/架,缺点是这个飞机的电池仓要自已扩一下,否则3S电放不进,只能放2S电,另外,配重时,要尽量往机头靠,,,甚至在电机底下粘五个1元硬币。。。

网友:
好飞,降落有点要求场地,因为轮子太小,速度不能太慢

楼主:
谢谢LS各位,我现在练习EPP的SU31,等飞好后再弄个EPO的来试

网友:
好飞。。。。就是起落速度稍高,如果地面不平,很容易损伤起落架

网友A:
我的EPO的ME-109就不太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EPO的ME-109就不太好飞。。。。

同感,我也是EPO的109,今天起飞就左漂,不过EPO材料确实很耐炸!

网友:
 检查调整好舵面跟拉力线,配合合适的动力跟桨,应该可以的吧,稍微有点滚倒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我也是EPO的109,今天起飞就左漂,不过EPO材料确实很耐炸!
是啊 总是偏 老是调整 谈不上爽飞  呵呵。。。

网友:
太重了,怎么都不爽,要是跟EPS一样轻就好了!

网友:
EPO不错~  耐炸~

推荐95元的EPO-F3A~ 做动作干净漂亮~

这里有朋友飞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extra=

网友C:
如此耐炸的材料做的飞机,你猜会不会好飞呢?我也有一架ME-109,试飞的时候简直就是噩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此耐炸的材料做的飞机,你猜会不会好飞呢?我也有一架ME-109,试飞的时候简直就是噩梦。
呵呵 同感 我的已经上墙了。。。。

网友(2009-11-02):
EPO-ME109很好飞的一种飞机,但如果是新手就不要飞这种像真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5600&highlight=

网友:
一句老师傅的话..

像真机..为了像真..必须舍弃部分飞行性能..因此必定会影响到飞行稳定性..

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好飞..

你想好飞的..上单翼..推荐玩塞斯纳..下单翼的推荐玩F3A..都是两大类型中最稳性能比最高的飞机..

网友:
别贪大.上小桨.好飞.
不要上来就上8060这类的大桨

网友:
刚好最近作了架EPO F3A, 全机箱胶带,可快可慢,滑翔性能佳喔!
除了台头小毛病外(后来加铅片在防火墙,并将推力线下调后已经解决此问题)
不容易坏,做起动作来干净利落!
因为F3A天生舵面大,新手飞起来太灵敏可能不太习惯……
还是提供你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8531&highlight=epo

网友D:
如果是翼展较小(<1m)很不好飞。翼载荷太大了,速度慢了很容易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