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 100a 高压电调 垃圾中的战斗机

楼主(2009-10-03):
由于看到很多好盈烧电调及设备 不敢买了 但是600改高压驱动 又需要买个高压电调 凤凰一是太贵 二要订货
看到有人说ztw 的电调不错 于是买了一个ztw 100a 高压电调回来用用看

结果回来后就开始了痛苦的历程
先是接电以后怎么都不工作 没有反应
经过多次试验 才发现由于是习惯是先开接收机 后接动力电源的 而这个电调这样的开机顺序的话就不能工作
只有先接动力电源然后再开接收机以后才能初始化
经过仔细研究 才找到故障原因 这个电调不能使用fataba 2.4g 接收机的高速模式 如果在高速模式下 就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其他电调包括手上的便宜货xxd 电调都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幸好futaba 控的通道可以随便换 把油门通道换到普通模式的通道下 终于这个问题解决了

电调启动 电机唱歌了 却发现电机空载都无法启动 只能极低速运转  咨询后跟我说电机进角问题 用自动进角不行  要用高进角
调到了高进角后终于可以启动了 就放在那里了什么都没动(为了调这个电调 从9点调到12点 所以启动后就睡了) 第二天准备装机时一试 又启动不了了 这个时候无论怎么调节都还是无法启动电机(几乎所有选项都调了一遍 这个电调调节还非常麻烦 每次都只能调一个选项 调其他选项时就要从头再来) 后来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把所有选项设置一遍 当把电调恢复出场设置时 又可以启动了 这个时候又发现无论怎么调节 又都可以启动了(几乎所有选项都试验了 除了pwm频率和正反转)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还没完 说明书上写了下面的内容

9. 工作频率:8kHz / 16kHz
8kHz—为2 极马达设置的工作频率,比如內转子
16kHz--为2 个以上极的马达设置的工作频率,比如外转子
虽然工作频率16kHz 能给我们的固定翼或直升机提供劲暴的动力,但由于16kHz 所产生的较高RF 噪音,所以默认设置为8kHz

电机是9槽6极的 所以又把频率设置到16k 结果又启动不了了 (这个时候把频率再设回 8k 也无法启动 只有把电调重新初始化一次 才可以)
没办法 重新初始化电调 从头设置一边(镍镉电池 低电压保护 高进角)

然后设置直升机的 缓启动模式 说明书上是这样的

7.直升机模式(针对直升机应用)
直升机关闭
直升机1: 从开始到最大速度油门响应滞后5 秒,但启动后若关闭油门,再次启动时则均以普通模式启动
直升机2: 从开始到最大速度油门响应滞后15 秒,但启动后若关闭油门,再次启动时则均以普通模式启动
备注:一旦工作在直升机模式,无论电调之前有怎样的设置,电调刹车和低压保护类型设置都将分别被自动重新设置为无刹车和减小
功率模式

这个时候噩梦又来了 先是设置成直升机1 模式 结果觉得启动后电机转速不对 用转速表一测 空载最高转速只有17454rpm 这样算的话 大桨转速为 17454*13/170=1335rpm 这个转速能飞起来吗 晕倒
又试验直升机2 模式 空载电机转速是27185rpm  而直升机关闭模式是31153rpm 我的电机是670kv 的 电池电压为47.6伏 只有关闭直升机模式后的转速才是正常值
而且在直升机模式下 启动后再次启动时还是缓启动模式 根本不会回到普通启动模式
装机后者两种直升机模式都无法飞起来 转速达不到
没办法 只好不用直升机模式 用普通模式试飞 结果又发现油门滞后严重 飞机飞起来以后有阵风吹来 飞机爬高了 这时拉低了点油门 飞机开始下落 再推高油门 动力延迟大概一秒后才增加 飞机重重的落地 幸好高度本来就只有不到两米 没有损失
不敢再继续试验 联系厂家后 让我把电调发回去检测
厂家收到电调后 居然跟我说电调是好的 他们的电调程序设计的就是 直升机1模式 只有50% 功率输出 直升机2模式 是80%
晕倒 当我白痴啊 有这样设计的电调吗

好 就算你直升机模式降低了功率 但是谁能告诉我 最大空载转速跟功率有关系吗 空载时候最大电流我测试了 仅有2.2安 47伏电压 才100瓦 这个电调是50v 100a 可以到5000w啊
50% 还有2500瓦呢

下边是厂家的原话

平常心 11:42:15
收到你寄回来的电调了.
平常心 11:42:28
工程给的结果是正常的.
平常心 11:43:38
你测试的结果的也是正确的.
平常心 11:43:58
我们直升机模式是这样做的.
平常心 14:02:30

中特威高压版直升机版本.是一直直接延用国外客户认可的软件.一直没有做过更改
这样做也是原来客户要求的.你不明白我们自己也不明白!
我们公司90%以上业务是帮国外客户贴牌.所有功能基本都是按客户要求来做的.

平常心 14:04:20
这个直升机版本.估计只做了最大功率80%

平常心 14:11:58
直升机1模式应该是50% 2模式差不多80%

然后告诉我有其他软件版本 是100% 功率的 可以刷上给我寄回来
没办法 那就换软件呗
两天后收到厂家发回的电调 这时测试两种直升机模式跟直升机关闭的模式可以达到最大转速了 而且 16k pwm 模式也可以正常启动了
但是没有发现软件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所有设置选项和设置方法都一样 也还是不能用6014hs 接收机的高速模式

然后装机试验 直升机模式 结果还是不行 虽然启动什么的正常了 但是油门线性又不行了 50%左右油门时转速很低 向上稍微推一点油门 动力剧增 飞机呼的一下就向上窜 油门稍微回一点 飞机又直接没了动力 直向下掉 差点又摔了 (电调返厂前没有这个情况 只是直升机模式无法达到最大转速 还有不要说我没设置油门行程 已经重新设置过了 )
其他设置都不动 换回直升机关闭模式 就没有这个情况 只好当成不带直升机缓启动模式的电调用 但是油门响应还是总慢半拍 这还只是飞飞悬停航线 要是3d 的话 估计直接就拍到地上了

现在已经彻底死心了 就当丢了几百块算了 不敢再用 也懒得发回厂家了

头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 把我当小白鼠的经历发给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
不是吧 还考虑ztw上500呢

楼主:
不排除是个别情况
电调买回来两个星期左右了 天天就跟它较劲 怎么设置效果都不好 以前包括用xxd电调最便宜的那种都没有费过劲 实在是晕倒
还有不要说我不会设置 我12fg这么复杂的东西都在没有中文说明书的情况下基本摸清所有功能 这个电调一共才几个选项 我都背下来了 而且所有功能都尝试了一遍

不爽的就是厂家的态度问题 电调有毛病就是有毛病 电子产品谁能保证一点都没有问题 你修也好 换也好 只要能搞好就行
但是返厂发回来后还是不行 还告诉我电调是好的 是程序设计了限制功率 我搞了十几年电子了 就没有听说过限制功率会导致空载转速上不去的
好吧就算是你限制了功率 也只是负载超出功率后才限制好不好 谁家的电机空载能达到2500w 啊 那不能当电炉用了

网友:
看来应该LZ手上的这个有问题啊~我们这用ZTW飞500的很多。我也是用85A  ZTW飞500。不过还是要加一个外置UBEC安全。

网友:
我一个星期前刚买了一个100A的高压版,折腾到现在还用不了。电调设置了用锂电就只能用锂电,换了a123后就不能启动一直滴滴声响个不停,一定要换成镍氢电的模式才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接着换了电机想上高压,没想到用锂电超过6S后电调就没反应,用a123超过8S后也没反应。值得一提的是说明书上说OPTO高压版是不带BEC的,没想到这个高压版居然还带BEC,幸好第一次上电的时候只用了3S的锂电做调试,要不上个12S的a123或10S的锂电我的接收和其它设备一定出烟!到现在还在等待商家给个说法!

楼主:
  你这个可能不是高压的 你看下电调上边的标签 我的上边有opto 字样 还有6-12s lipo 的字
我这个不带bec
如果上边有这些字样的话 那就是厂家封装错了 皮子是高压 里面是低压版本

网友:
我的是标签纸是18-38NiMh/6-12LiPo的,不知道是厂家贴错了还是给忽悠了!

楼主:
  不知道 厂家的质检 是干什么吃的 有bec的肯定不是高压版 没见过哪个高压电调带bec的

网友:
 牌子也能贴错,这个失误可不小了.来回运费让厂家出了,用顺丰,狠他一下,哈哈...

网友:
正考慮買電調,現在可以放棄這牌子了,主要我覺得廠家的售後不行!

网友:
他们的电调程序设计的就是 直升机1模式 只有50% 功率输出 直升机2模式 是80%
设计理念令人费解

网友:
  幸亏没被忽悠买了这个

网友:
一棍子打死?存在必有它存在的道理!

网友:
 幸亏这个中特威比好盈贵几十块,要不真的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