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猫壳,想买个125A的电调,问下XXD的用着保险吗?

楼主(2009-10-03):
150多那种~~~一直不敢买 ,还有个200A的什么电调~~230, ,XXD的电调稳定不~~我就用过30和50的~~

网友:
经济条件好的话可以直接买好一点的品牌电调,XXD电调不是说不好,但要看你的运气罗~~~

楼主:
XXD125A的上6S危险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XXD125A的上6S危险不~~~~

上6S得装Ubec

楼主:
我就说动力方面~~上6S稳定不~~怕,爱回来没用几天就完蛋了

网友:
我也想买这个,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关键搏运气 运气好了 在标准电压下都是安全的

网友:
XXD 算了吧!!

XXD电调系列是让我最头痛的!
08年生产的30A系列,很好,今年的30A普遍有不良品,不是偶然现象!
最头痛的是50A  以上的电调,,我一周内连续烧毁了一个50A(全油门就保护,重新启动正常),一个150A,二个125A 大安培电调,用的管子很杂不是全新贴片,最要命的是不是配对的MOS.稍微有些电子常识的朋友,,知道我的结论了吧!
建议:30A以下的可以选择XXD,,要求50-150A电调。。不要考虑这个牌子的了,因为电调的不稳定性,会让价格不菲的航模瞬间毁掉。。

楼主:
~~~~这个~~好点的电调要好几百~~~~~~~~~